求助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不了?

楼主:
我想倒计时14秒,但是仿真只有一位数码管在显示,而且也不动。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0;
sbit WEI=P2^1;
bit LightFlag=1;
u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LightBu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int cnt;
void main()
{
        uchar num=15;
        EA=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MOD&=0XFC;
        TMOD|=0X01;
        ET0=1;
        TR0=1;
while(1)
{
if(LightFlag==1)
{
LightFlag==0;
        num--;
        LightBuf[0]=DuanMa[num%10];
        LightBuf[1]=DuanMa[num/10%10];
}
if(num==0)
{
P0=0x00;
        LightBuf[0]=DuanMa[num%10];
        LightBuf[1]=DuanMa[num/10%10];
        while(1);
}
}
}
void Light_Scan()
{
static uchar i=0;
        switch(1)
        {
                case 0:P1=0x08;WEI=1;WEI=0;P1=LightBuf[0];DU=1;DU=0;i++;break;
                case 1:P1=0x04;WEI=1;WEI=0;P1=LightBuf[1];DU=1;DU=0;i=0;break;
        }
}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Light_Scan();
        cnt++;
        if(cnt>=500)
        {
        cnt=0;
                LightFlag=1;
        }

最佳答案

网友A(2022-01-13):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 =P2^0;
sbit WEI=P2^1;
bit LightFlag;
u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LightBu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int cnt;
uchar num=15;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LightFlag)
                {
                        LightFlag=0;
                        if(num>0)
                                num--;
                }
        }
}
void Light_Scan()
{
        static uchar i=0;
        switch(i)
        {
                case 0:DU=1;WEI=1;P0=DuanMa[num/10];DU =0;i=1;break;
                case 1:DU=1;WEI=1;P0=DuanMa[num%10];WEI=0;i=0;break;
        }

}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cnt++;
        if(cnt>=500)
        {
                cnt=0;
                LightFlag=1;
        }
        Light_Scan();
}

网友B:
能显示只是矛盾体结合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只是矛盾体结合而已

啊!矛盾体结合,那我该咋办

网友D:
写法比较清奇,没有半句注释,双等于号赋值都不算什么,主程序中竟然有俩这货

……
        while(1);

网友E:
问题有些多

网友F:
毛病太多了,要推倒重来。

网友G:
地板 真相

网友H: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0;
sbit WEI=P2^1;
bit LightFlag=1;
u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LightBuf[]={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int cnt;
void main()
{
    uchar num=15;
    EA=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MOD&=0XFC;
    TMOD|=0X01;
    ET0=1;
    TR0=1;
    while(1)
    {
        if(LightFlag==1)
        {
            LightFlag==0;
            num--;
            LightBuf[0]=DuanMa[num%10];
            LightBuf[1]=DuanMa[num/10%10];
        }
        if(num==0)
        {
            P0=0x00;
            LightBuf[0]=DuanMa[num%10];
            LightBuf[1]=DuanMa[num/10%10];
        }
    }
}
void Light_Scan()
{
    static uchar i=0;
    switch(i)
    {
        case 0:P1=0x08;WEI=1;WEI=0;P1=LightBuf[0];DU=1;DU=0;i++;break;
        case 1:P1=0x04;WEI=1;WEI=0;P1=LightBuf[1];DU=1;DU=0;i=0;break;
    }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cnt++;
    if(cnt>=500)
    {
        cnt = 0;
        LightFlag = 1;
        Light_Scan();
    }
}

网友H:
把Light_Scan(); 提到if(cnt>=500)外面可能会好点。

网友I:
电路画得不怎么样,总线画的可有可无,段端口上拉了就行,不再用排阻了,位端口不用三极管驱动也可以,程序P1口扫描怎么又接到P0口呢

网友J(2022-04-30):
可能是前面数码管电平高低不合适

网友K:
楼主你为什么芯片驱动,这样比较简单点.程序好写一点.见意重新写一下,反正用不了多少时间,用个74hc595或者用74hc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