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的单片机 如何让引脚输出高电平5V

楼主(2022-01-13):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管子,控制升压电路

网友B:
用OD输出,接个4.7K电阻上拉5V。

网友C:
对电流没有要求的话, 开漏模式,10K上拉到5V.

网友D:
5楼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E:
如果板子上有5V电源,使用两级NPN三极管,第二级上拉为5V,这样输出不会反相,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加上拉电阻    接5V    或者是光耦隔离模块

网友G:
加个三极管就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