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点阵数组输出混乱(先输入第7位最大,再从0输入)

楼主(2022-01-13):
为什么我点阵是这样的代码,结果却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s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define LEDDZ_COL_PORT P0

u8 heart_row[8]={0x78,0x84,0x82,0x41,0x41,0x82,0x84,0x78};
u8 heart_col[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Hc595SendByte(u8 d1)
{
        u8 a;
        RCLK=1;
        for(a=0;a<8;a++)
        {
                SER=d1>>7;
                d1<<=1;

                SRCLK=1;
                delay(1);
                SRCLK=0;
                delay(1);
}

RCLK=0;/*必须有归零*/
delay(1);
}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8;i++)
                {
                        LEDDZ_COL_PORT=heart_col[i];
                        Hc595SendByte(heart_row[i]);
}

}
}

网友A:
加数据清零或消隐试看

网友B:
            Hc595SendByte(heart_row[i]);
            LEDDZ_COL_PORT = heart_col[i];

网友C:
void Hc595SendByte(u8 d1)
{
        u8 a;
//        RCLK=1;
        for(a=0;a<8;a++)
        {
                SER=d1>>7;
                d1<<=1;

                SRCLK=1;
                delay(1);
                SRCLK=0;
                delay(1);
        }
RCLK=1;
RCLK=0;/*必须有归零*/
dela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