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30K6T6单片机ADC DMA多通道采样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2-01-13):
ADC DMA多通道  进行采样时,获取到得数据与实际不一致,单通道时是对的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2;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1 = ADC_SAMPLETIME_39CYCLES_5;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2 = ADC_SAMPLETIME_39CYCLES_5;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0;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2;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3;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4;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5;
  sConfig.Rank = 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6;
  sConfig.Rank = 6;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7;
  sConfig.Rank = 7;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8;
  sConfig.Rank = 8;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9;
  sConfig.Rank = 9;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
  sConfig.Rank = 1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sConfig.Rank = 11;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adc_Dma_start(void)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dcBuff,12);
}

网友A:
这边扫描模式应该要使能吧,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另外adcBuff感觉有点小,才能存一次结果。一般我都设置至少存个10次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扫描模式应该要使能吧,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另外adcBuff感觉有点小,才能存 ...

问题 已经解决了,adc 通道配置成 不完全配置序列模式 既 ScanConvMode = ADC_SCAN_SEQ_FIXED
还有个  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