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PLC接地位置请教,以及电阻阻值如何确定?

楼主(2022-01-13):
现在有两组独立的电路,光耦左边触发右侧电路。 右侧需要给PLC一个低电平。PLC为24V供电,给PLC的低电平为了 点亮一个指示灯LED和触发与指示灯串联的光耦用,内部已经有限流电阻,只需提供低电平。请教几个问题。
1. R8和R10是都需要还是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他们的阻值\功率应该怎么计算。
2.PLC的输入点应该接在右侧的哪个点位(1,2,3,4) 个人认为肯定不是3、4这样直接拉低,应该是不可能的,控制电路没有意义。

网友A:
这个两个电阻都不需要,1,2接PLC,3接GND。注意光耦左侧的电路,需要限流电阻及控制端。

网友B:
接2和4是属于NPN输入控制方式,其中R10可去除,把R8阻值再加大,多大就看你要过多少电流,这个欧姆定律自己去算,如果是PNP输入的话,那就去掉R8,用1和2直接输入,至于R10要多大电阻同理计算即可

网友C:
PLC是工业用的
没那么娇气
平常就是接一些开关什么的
U3的4脚直接接PLC
U3的3脚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工业用的
没那么娇气
平常就是接一些开关什么的

是的 是的,我也一下想通了。我直接把光耦当一个触点开关。+24流过PLC  电路触发电路,通过817 接地  电路就通了。并不需要另外什么电路。
  主要是一开始把817和干触点电路分的 太开,总想着需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