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童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很有参考意义

楼主(2022-01-13):
把这里面的内容看透了,你也能设计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A:
有芯片控制的不叫反激式吧?

网友B(2023-01-22):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控制的不叫反激式吧?

与有无芯片无关。

网友C(2023-09-10):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反激现在基本以PSR为主了,可能是成本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激现在基本以PSR为主了,可能是成本原因;

虽然输出电压精度低了些,但可靠性高了,而且对于很多必须在后级做LDO//DCDC的产品而言,对这个电压精度无感。

网友F(2023-11-01):
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绕组接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绕组接反馈?

主要是隔离吧,难道还有其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隔离吧,难道还有其他。

不是有光耦吗?

网友H(2024-04-09):
IC要供电啊, PSR还需要反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控制的不叫反激式吧?

Ti有许多芯片不是反激的。反激容易设计,功率100W以下。

网友I:
老黄历了,仙童已被ONSEMI公司收购。

网友J(2024-05-10):
感觉好修点的开关电源就是单端反激了

网友K:
有说,PSR受snubber的影响是比较显著,
用双向稳压管钳位的负荷特性优于RCD吸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IC要供电啊, PSR还需要反馈。

那个绕组馈是馈了,不过是馈电而不是反馈,反馈的是光耦,
这样做,大概是因为电源电压远高于那模块所能承受,这样做比阻容降压保险,而且可使输出短路保护更稳妥。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需要一个独立绕组接反馈?

Vcc≪Vdc

网友I:
已被onsemi安森美收购。

网友K:
作为Vcc,这模块所用的Vcc跟惯常用洗一样,都是恒定的,
一个固化的电压,能承载反映系统动态的信息吗,所以,Vcc端对系统而言是负载,这绕组不是反馈绕组,反馈者是光耦,只有隔离传输,没有磁电联系,所以,这系统不是真正的PSR。

网友L(2024-07-10):
就是简单的单端反激,通过光耦副边反馈Secondary Side 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