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 7线屏汇编程序可用 另有疑问需要解答

楼主(2022-01-13):
源程序C语言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645-1.html
汇编程序是反编译修改后得到的
图中圈起来的部分不明白    R5是如何被写进屏幕的  在写入的部分没找到和R5相关的程序  还有R4直接修改成04H去掉DEC R4 显示就不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和R4 R5相关的单片机汇编程序
                                   COM          EQU      31H;  命令
                                   DAT          EQU      32H;  数据
                                   DIP_Y        EQU      33H;  页
                                   DIP_L            EQU      34H;  列

                                    MOV   DIP_Y,#01H;     页                                                                           MOV   DIP_L,#01H;     列

//显示32x32点阵图像
disp_blink_32x32:     MOV   R2,DIP_Y;      页
                      MOV   R5,DIP_L;      列
                      LCALL lcd_address;   设定页列位置
                      MOV   R4,#32;        32像素
                                      MOV   R3,#4;         4页
W1_3232: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DAT,A
                      LCALL transfer_data; 写入数据
                      DJNZ R4,W1_3232
                                      DJNZ R3,W2_3232
                                      LJMP W3_3232
W2_3232:                      MOV   R5,DIP_L;      列
                      INC R2;                       页加一
                                      INC R2;              页加一
                      LCALL lcd_address;   设定页列位置
                                      MOV   R4,#32;        32像素
                      LJMP W1_3232
W3_3232:              RET
;==========================================================================
// 页 列
lcd_address:          MOV   R4,05H
                      DEC   R4
                      DEC   R2                // 页减一
                      MOV   A,R2
                      ADD   A,#0B0H;
                      MOV   COM,A
                      LCALL transfer_command; //设置页地址。
                      MOV   A,R4
                      SWAP  A;                //高低位互换
                      ANL   A,#0FH
                      ADD   A,#10H
                      MOV   COM,A
                      LCALL transfer_command;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MOV   A,R4
                      ANL   A,#0FH
                      MOV   COM,A
                      LCALL transfer_command;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RET;

;==========================================================================
/*写指令到LCD模块*/
transfer_command:  CLR   CS
                   CLR   CD
                   MOV   R5,#8
Q00B7:             CLR   SCL
                   MOV   A,COM
                   JNB   ACC.7,Q00C1
                   SETB  SDA
                   SJMP  Q00C3
Q00C1:             CLR   SDA
Q00C3:             SETB  SCL
                   MOV   A,COM
                   ADD   A,ACC
                   MOV   COM,A
                   DJNZ R5,Q00B7
                   SETB  CS
                   RET

无字库12864 - 汇编.rar

网友A(2022-10-23):
请教楼主,C用什么软件反编译成汇编,看你改的挺好,想学习,谢谢!

网友B:
05H就是R5,但R5不一定是05H

网友B:
05H就是R5,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C:
直接找汇编的例程不就好了,这个源代码就是汇编写的,不是C写的,反汇编估计不会成功,05H是内存地址05H,跟R5两码事

网友B:
51把每个通用和特殊寄存器都分配了一个地址,也可以说把这些地址起了一个名字,所以指向地址或使用名字是一样的,你可以把累加器A换为0E0H试试,就像你的学号和名字都是一个人,换个马甲而已

网友D:
05H就是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