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触点消弧电路 用RC消弧,压敏电阻消弧?

楼主(2022-01-13):
用的是宏发的磁保持继电器,额定电流50A,实际设计使用电流16A。想设计一个触点消弧电路,求指导,是RC消弧好呢,还是压敏电阻消弧好?希望能告知具体选择器件的型号,最好能有计算所选器件型号规格的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使用14D471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4D471压敏电阻

需要串联别的器件并联在触点上吗?压敏电阻损坏是不是是通路状态?

网友B:
压敏电阻损坏就是炸碎了,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损坏就是炸碎了,开路。

我看到有些电路设计上,跟压敏电阻有串联电阻或者慢断保险丝,这个具体是什么作用,有必要一定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