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LI9341 TFT屏程序不能编译

楼主(2022-01-13):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Build target 'QD-TFT'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ys.c...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LCD.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31 code=123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ceshi"...
".\obj\ceshi"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B:
看沙发的回复,程序没问题,应该是你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C:
程序没问题的,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