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读出的数据为什么一直是1

楼主(2022-01-13):
FLASH 是华邦W25X40CLSNING ,用FPGA做一个读写通讯,一次写入16个字节的数据。 操作顺序执行了擦除,写入,读取的指令然后读书的数一直是1。读寄存器状态 ,芯片ID和都能读出正确的数据,但是存的数据一直都不出来,网上的说的方法也都试了还是不成。

擦除

擦除

写入

写入

读取

读取

网友A:
FLASH擦除后内部都是1,读出的数据是1,说明写数据失败,当然如果写入的都是1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擦除后内部都是1,读出的数据是1,说明写数据失败,当然如果写入的都是1除外。

我用的页编程02啊 如果能读出状态寄存器和芯片ID我往里发数据的时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页编程02啊 如果能读出状态寄存器和芯片ID我往里发数据的时序应该没问题

写的时候需要擦除,写入地址等,读时要从写入的地址读。仔细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