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 7 Professional仿真中移位寄存器74HC595与SN74HC595PW引脚说明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ISIS 7 Professional仿真中移位寄存器74HC595与SN74HC595PW引脚是不是一致的,ISIS 7 Professional仿真中74HC595每一个引脚与SN74HC595PW的每一个引脚是不是对应的,谢谢

网友A(2022-01-13):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是按实物引脚排列绘图,一个是按引脚功能归类绘图并隐藏VCC和GND脚。原理图主要是展现元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关系。看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B:
引脚是一致的,原理图不等于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