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4w甲类功放电路,无反馈单端输出

楼主:
一个DIY网站的小甲电路,它有着非常高品质的声音,它提供 4 瓦 RMS 到 8 欧姆,最大失真为 0.1%。在 1 瓦 RMS 输出时,失真仅为 0.006% THD。输出直流电压应调整为 V/2+0.8 伏。其中 V 是电源电压。合适的变压器是 2x15 VAC。每个通道使用一个绕组。一个绕组将提供 20-21 伏直流电源电压。
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图:

网友A(2022-01-13):
根据本人实装,证实音质极佳,比PASS ACA好得多。

网友B:
谢谢楼主,已收藏。
网上有个1969的小甲类电路也很经典,主要是元器件比较少。

网友A:
这个功放效率不如1969,但音质不差于1969

网友A:
唯音质至上者不妨试试,电路简单,容易制作。Q1 是电压放大器。
电压增益为 ruffly R1/R5 = 1800/270 ~6.6

电压增益为一个缓冲后跟随器 = U1
跟随器由 CCS 恒流源偏置 = I1

最后电路使用重本地反馈,因此失真相当低.
该电路很容易设置和尝试,并提供良好的 A 类声音。
小管使用BC547B BC557B,大管也可用达林吨管或其他功率管代替。
二只1.2欧并联为0.6欧,作为未级输出限流电阻。

网友C:
收藏了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C:
我照样排了一个! 过完年打个样试试看!

网友D:
有时间我也搭一个试试,不过想敌得过1969的中频,有一定难度

网友E(2022-02-22):
谢谢楼主,打个样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打个样试试看!

某鱼搜A类4W,无反馈单端

网友F(2022-03-24):
下载了,这电路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G(2022-12-31):
楼主,能说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调试的吗?静态电流调哪个? 中点电压调哪个? 那个100k的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说一下,我想做一个。

网友A:
R3调中点,R11R12限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R3调中点,R11R12限流。

楼主,那我把末级管换成中功率管,电源电压、电阻、电容参数需要修改吗?我想改成耳放。

网友A:
T5的BE电压/R11R12并联R=未级大管电流,根据这个设置你可以自己安排。

网友H(2024-01-09):
装个小功放,应该不错。

网友I:
我也做一个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