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定位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22-01-13):
做了个小玩意,需要做 反复动作,并进行 行程定位,那么是用  红外光电开关好,还是机械的行程开关好呢?经常作产品的朋友  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如果,移动过程,是外力控制(如手动)或者,有手动参与的可能性, 行程开关是不二选择。
反之,则可以考虑光电传感器,干簧杆等等。

网友B:
理论上讲,列出的几种元器件均可,从简单实用上讲,机械行程开关简单方便实用。

网友C:
只是单独的小玩意,不量产的话,何不考虑两个一起做,互相校对。

网友D:
机械行程开关最便宜,其他红外接近开关、磁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都可以。看你工作环境情况决定。

网友E:
看是否反复动作?若慢而且次数少,就用机械式,反之用无接触式

网友F:
自己做的东西,往往位置不够,所以要看哪个好安装啊,一般行程开关比较容易安装,也不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