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160电路带不动负载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14):
这个芯片输出能力有限,换输出功率大的片子。

网友B:
TPS54160 最大输出1.5A,请确定你的负载小于1.5A。另外电感与输出电压和电流纹波有关,可根据你的需要按手册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A:
再一个要注意用的电感,要选用内阻小的功率电感。

网友C:
换 TPS54360试试看,3.5A持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