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delay函数出现这种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2-01-13):
模块化编程,好像没错啊,一直报错 屏幕截图 2022-01-13  屏幕截图 2022-01-13  屏幕截图 2022-01-13
各位朋友们, 屏幕截图 2022-01-14  这里显示报错,可是我已经写了 delay.h的头文件呀,为什么还是错呀?

网友A:
删除,Delay.h 文件,

把Delay.h 的第1,2 行,以及最后一行
粘贴到 Delay.c  第1,2 行,以及最后一行  即可。

最后,查询整个项目  所有 include "Delay.h"   的地方 改成  “Delay.C”

网友B:
你这样定义没有错,这种问题可能是你在其他C文件中调用了Delay()函数却没有调用delay.h导致的,仔细检查一下,记住只要调用了某C文件中的函数就必须调用该函数所在.C的对应头文件.h

网友C:
Delay() 改成Delay(void)

网友D:
key.c开头#include "Delay.h"

网友E:
括号里面要带形参,c++可以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y.c开头#include "Delay.h"

您好,我加了的,方便看看我最后一张图片吗

网友F:
你的错误在于函数明明没有参数,调用的时候,却加了参数。与声明不符,所以报错

网友F:
声明为void Delay(void);
实际调用为Delay(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错误在于函数明明没有参数,调用的时候,却加了参数。与声明不符,所以报错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