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LC2543数模模数转换制作电子秤 Proteus仿真程序 数码管显示

楼主:
左边的模拟称重传感器电位一变,数码管就显示重量了中间有个数模模数转换仿真均真实有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方便以后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数码管位选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定义ADC的引脚
sbit AD_CS=P1^3;
sbit AD_CLK=P1^0;
sbit AD_IN=P1^1;
sbit AD_OUT=P1^2;

uchar Disdatabuf[5]={0};        //数码管显示数据

char code SEG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数码管码表

void delay()
{
  uint i=5;
  while(i--);
}
//读取adc数值
uint ReadADC_TLC2543(uint CH)
{
  uint ad=0,i;
  AD_CLK=0;
  AD_CS=0;
  CH<<=4;
  for(i=0;i<12;i++)
  {
    if(AD_OUT) ad|=0x01;
    AD_IN=(bit)(CH&0x80);
    AD_CLK=1;
    delay();
    AD_CLK=0;
    delay();
    CH<<=1;
    ad<<=1;
  }
  AD_CS=1;
  ad>>=1;
  return(ad);

}

void Delay(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数码管动态扫描

void Show_data()
{
  static uchar i=0;
  P0=0xff;      //关闭显示
  switch(i)
  {
  case 0:    //显示模式
    S1=1;S2=0;S3=0;S4=0;
    P0=SEGtable[Disdatabuf[3]];
    i++;
    break;
  case 1:       //正反转
    S1=0;S2=1;S3=0;S4=0;
    P0=SEGtable[Disdatabuf[2]];
    i++;
    break;
  case 2:
    S1=0;S2=0;S3=1;S4=0;
    P0=SEGtable[Disdatabuf[1]];
    i++;
    break;
  case 3:
    S1=0;S2=0;S3=0;S4=1;
    P0=SEGtable[Disdatabuf[0]];
    i=0;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long temp=0;
  ulong AD_Data=0;        //ADC数值
  while(1)
  {
        AD_Data=ReadADC_TLC2543(0);         //读取ADC
        temp= AD_Data*1000/4094;//转化数据
  //显示占空比
    Disdatabuf[3]= temp/1000;
    Disdatabuf[2]= temp%1000/100;
    Disdatabuf[1]= temp%100/10;
    Disdatabuf[0]=temp%10;
    Show_data();        //显示数据
    Delay(10);         //延时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