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电路原理图里面header 8*2A GR和GC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里面GR和G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2022-01-14):
header 8*2A在元件库里不是一个具体的元件,可以理解为通用型双排引脚元件图形。常被用于双排排针,排阻,拨码开关等。GRn和GCn是自定义网络标号,具有电气属性。相同网络标号表示电气连接。

网友B:
图只给一个接口,和几个网络名,天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我猜9成以上是行、列线的驱动接口。

网友C:
网络标号,表示这个元件的脚位与其它器件有相同网络标号的脚位直接相连。

网友D:
具体要看画的人的目的

网友D:
具体要看画这个元器件图的人的目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只给一个接口,和几个网络名,天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我猜9成以上是行、列线的驱动接口。

嗯,这是8*8的点阵,但是我这个单片机要自己连接点阵,我不会然后图也看不懂

网友E:
完整的图是这样的,单片机要连接点阵但是看不懂图,我也不会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eader 8*2A在元件库里不是一个具体的元件,可以理解为通用型双排引脚元件图形。常被用于双排排针,排阻, ...

完整的图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单片机要自己连接点阵,但是我图看不懂不知道怎么连,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完整的图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单片机要自己连接点阵,但是我图看不懂不知道怎么连,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你找一个成熟的例子学习。这个图明显是半瓶醋画的,不要给带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成熟的例子学习。这个图明显是半瓶醋画的,不要给带歪了。

在哪能找到完整的例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哪能找到完整的例子啊

坛里很多,搜一下。如果就为了解接线你就看这个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16719-1.html。不过他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F:
这图就是把 8x8 的点阵屏的引脚,  转成 2x8 的双排母 或者 双排针,方便插到学习板上使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图就是把 8x8 的点阵屏的引脚,  转成 2x8 的双排母 或者 双排针,方便插到学习板上使用而已。

直接插在单片机上就行吗,随便插吗

网友G:
如果是8*8点阵共阴,插上试试吧

网友H:
网络标号,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看设计者的意思了

网友I:
Grid Row
Grid Column
画图的人英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