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为啥运行设计规则检查会弹出这个report_drc.xsl does not exist

楼主(2022-01-13):
各位大佬能帮我看下这个AD20为啥运行设计规则检查会弹出这个嘛
希望各位能给个解决方案,感激不尽!!!report_drc.xsl does not exist

下载

下载

网友A:
安装程序时有两个目录,这个文件不是在软件的安装目录的,是在文档目录,没有的话找同事拷一个,实在不行重装就是了

文件夹名是我自己改的

文件夹名是我自己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程序时有两个目录,这个文件不是在软件的安装目录的,是在文档目录,没有的话找同事拷一个,实在不行重 ...

你好,那个Templates的文件夹可以发一份嘛? 本人重装了许多次也没有,跪求大佬

网友C:
由于软件安装是会将一些路径默认的安装到用户路径下,造成找不到对应的程序,只需要修改报告路径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个Templates的文件夹可以发一份嘛? 本人重装了许多次也没有,跪求大佬

不知你能不能用

网友D(2022-06-23):
感谢分享,可以用的
zszs

网友E(2023-03-07):
亲测有用

网友F:
这个页面怎么打开

网友G:
安全间距在 Electrical - Clearece中设置。 一般最小间距为3.5~6mil,具体要看生产商的工艺参数。6mil算是最基本的工艺能力。 如需更改线与线、线与铜、孔与线这些间距时,请到下方表格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