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只有背光,没有显示,求解决

楼主(2022-01-13):
酒精测试仪,实物制作完成后导入程序,液晶屏只亮灯,不显示,问了师兄说是时序问题,很苦恼,求解决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1602 P0
#define key_S 3                                        //宏定义按键短按(约15ms)
#define key_L key_S*35                        //宏定义按键长按(约500ms)
#define key_I key_S*27                        //宏定义长按连+/-间隔(约120ms)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宏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CPU的等待时间
#define IAP_ADDRESS 0x0800                                //保存地址
//管脚声明
#define LCD1602 P0
sbit LED_R= P2^2; //红指示灯
sbit LED_G= P2^0; //绿色指示灯
sbit FENG = P2^5; //蜂鸣器
sbit LCD_RS=P2^3;        //液晶屏RS口
sbit LCD_EN=P2^1;        //液晶屏EN口
sbit Key1=P2^6;        //检测/复位
sbit Key2=P2^7;   //设置
sbit Key3=P3^6;         //加
sbit Key4=P3^7;   //减
//变量定义
uchar table[] ="ALCOHOL:   mg";        //第一行"酒精"
uchar table1[]="WARNING H000 L00";//第二行"警告"
uchar data dis_buf[]="000H000L000";
bit flashing;                //闪烁标志
bit Rev_Stop;                //启动/停止标志
bit preset;                        //预置标志
uchar KeySec;                        //键值
uchar set;          //设置标志位
uint TheH,TheL;        //浓度高/浓度低参考值
uint num,num1;                //计数变量
uchar ADCP,PH;                //AD转换值
uchar WARNING;         // 初始报警值
uchar i;
//函数声明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声明
void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声明
void Delay1ms();                                                //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声明
void ADC_Init();                                                //初始化ADC子程序声明
uchar Read(uchar CHA);                                //ADC转换子程序声明
void detection();
void IapIdle();                                                //关闭IAP/EEPROM
void init_eeprom();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EEPROM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入EEPROM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擦除EEPROM数据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void LCD_init();                                                //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alarm();                                                        //报警函数
void Buzzer_second();
//主函数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ADC输入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ADC输入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ADC_Init();                                                //初始化ADC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init_eeprom();                                  //读取eeprom初始数据

        while(1)//主循环
        {
                key_scan();//按键扫描
                if(num==0 && preset==1)//自动保存设置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 TheH);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 TheL);
                        preset=0;
                        KeySec=0;
                }
                detection();//检测酒精浓度
                display();//刷新LCD
//                alarm();//报警函数
//                Buzzer_second();
        }
}

/*---------------------------------------------
  定时器0初始化,时钟12T、16位重载模式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
/*---------------------------------------------
  定时器2初始化,时钟12T、16位重载模式
----------------------------------------------*/
void Timer2Init()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0x04;                                            //允许中断
}
/*****************************
        蜂鸣器间歇鸣响
*****************************/
/*
void Buzzer_second()
{
        if(flashing && WARNING>0)        //计时周期1s
        {
                WARNING--;                                //蜂鸣器间歇鸣次数变量自-1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蜂鸣器响一下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200微秒 驱动无源蜂鸣器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static uint i=0;                        //中断计数变量
        i++;                                                        //中断计数变量count3自+1
        FENG=~FENG;                                        //蜂鸣器端口取反
        if(i>=500)                                        //0.1秒时间到500
        {
                i=0;                                                //计数清0
                FENG=1;                                        //蜂鸣器端口清0
                AUXR &= 0xef;                        //定时器2关闭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
{
        static int count=0;
        if(++count>=20)
        {
                count=0;
                flashing=~flashing;
        }
        if(num>0)num--;
        if(num1>0)num1--;
//加入报警时长代码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ms();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ms();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ms();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ms();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void LCD_init()//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
        uchar i;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write_com(0x0f);//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        write_com(0x0e);//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write_com(0x07);//设置写一个字符后整屏左移

        write_com(0x80+1);//显示固定字符
        for(i=0;i<13;i++)
                write_date(table[i]);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write_date(table1[i]);
}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ADC_Init()
{
        P1ASF=0x01;                                                //设置P1的0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1000 0000
        Delay1ms();                                                //上电延时1ms
}
/*----------------------------------------------------------------------------
Get ADC Result(获取ADC结果)
----------------------------------------------------------------------------*/
uchar Read(u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ADC
//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返回10位ADC结果
        return ADC_RES;        //返回8位ADC结果
}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
{
        static uint time=0;
        if(!Key1||!Key2)
        {
                time++;
                if(time>key_L)//长按有效
                        time=key_I;//连+/-间隔

                if(time==key_S)//短按消抖
                {
                        if(!Key1)
                        {
                                Rev_Stop=~Rev_Stop;
                                if(Rev_Stop) num1=100;
                                PH=0;
                                AUXR |= 0x10;//蜂鸣器提示音"滴"
                        }
                        if(!Key2)
                        {
                                KeySec++;
                                if(KeySec>3) KeySec=0;
                                AUXR |= 0x10;//蜂鸣器提示音"滴"
                        }
                }
                if(time==key_S||time==key_L)//短按消抖或长按连+/-
                {
                        if(!Key3 && KeySec>1)
                        {
                                preset=1;
                                switch(KeySec)
                                {
                                        case 1: if(TheH<255)TheH++; break;
                                        case 2: if(TheL<TheH-1)TheL++; break;
                                }
                                AUXR |= 0x10;//蜂鸣器提示音"滴"
                                num=1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if(!Key4 && KeySec>1)
                        {
                                preset=1;
                                switch(KeySec)
                                {
                                        case 1: if(TheH>TheL+1)TheH--; break;
                                        case 2: if(TheL>0)TheL--; break;
                                }
                                AUXR |= 0x10;//蜂鸣器提示音"滴"
                                num=100;//自复位变量赋值(5秒)
                        }
                }
        }
        else time=0;
}
void detection()
{
        uchar Pt;
        if(Rev_Stop)
        {
                Pt=Read(0);
//                ADCP=Pt + - * / ;//按实际要求换算PH值
//                if(PH<ADCP)//保留最大值
//                        PH=ADCP;

                dis_buf[0]=Pt/100%10+'0';
                dis_buf[1]=Pt/10%10+'0';
                dis_buf[2]=Pt%10+'0';
//                dis_buf[3]='H';
                dis_buf[4]=TheH/100%10+'0';
                dis_buf[5]=TheH/10%10+'0';
                dis_buf[6]=TheH%10+'0';
//                dis_buf[7]='L';
                dis_buf[8]=TheL/100%10+'0';
                dis_buf[9]=TheL/10%10+'0';
                dis_buf[10]=TheL%10+'0';
        }
/*        else //清空缓存
        {
                dis_buf[0]=' ';
                dis_buf[1]=' ';
                dis_buf[2]=' ';
                dis_buf[3]=' ';
                dis_buf[4]=' ';
                dis_buf[5]=' ';

        }*/
}
/*-------------------------------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nit_eeprom()
{
        TheH=IapReadByte(IAP_ADDRESS);
        TheL=IapReadByte(IAP_ADDRESS+1);
        if((TheL<1||TheL>=TheH)||(TheH>254||TheH<=TheL))//首次上电初始化数据
        {
                TheL=20;
                TheH=8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 TheH);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 TheL);
        }
}
void display()
{
        uchar i;
        write_com(0x80+9);//显示第一行数字
        for(i=0;i<3;i++)
                write_date(dis_buf[i]);
        write_com(0xc0+8);//显示第二行数字
        for(i=0;i<9;i++)
                write_date(dis_buf[i+3]);
}
/*
void alarm()
{
        if(PH<TheL)
        {
                LED_R= 1; //红指示灯
                LED_G= 1; //绿色指示灯
        }
        if(PH>=TheL && PH<TheH)
        {
                LED_R= 1; //红指示灯
                LED_G= 0; //绿色指示灯
        }
        if(PH>=TheH)
        {
                LED_R= 0; //红指示灯
                LED_G= 1; //绿色指示灯
        }
        WARNING=25;
}*/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 ...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B:
伙计 你程序里没有1602的读写控制操作 如何显示  这是什么1602   R/W读写控制应该还是有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只写不读所以,r/w直接给了电平,调一下R?的值看是不是你的屏和电路上的对比度设置的参考值不一样。

网友D:
1602的3脚的其中一个电阻变为可变电阻,再调一下就有字出来了

网友E:
LCD1602的读写有时序问题,注意你的MCU的晶振频率,以及读写LCD1602的时序。时序不对(脉冲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及指令、数据发出后的中间停顿时间),会导致指令、数据不能被正常传递给1602,造成不显示。

网友F:
P0口要接上拉电阻吧。 89C52是要接上拉的,要不1602不会亮,STC15F2K的我没试过。

网友G:
实物的话,建议你换个液晶屏试一试,看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H:
可以搜搜1602的对比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I(2022-02-18):
请问1602 有3.3V供电 和5V供电 有什么办法分辨吗?

网友J:
第1连接的线路检查  第2 1602初始化延时按照技术规格书搞  第3写1602和读1602数据的时序不断调整

网友K:
读写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