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时出现错误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求解决

楼主(2022-01-14):
仿真时一直出现这个,求大佬们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原理图中使用的ADC083X元件没有仿真模型,重新在你的原理图库中找一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B:
缺少这个文件   需要从网上找一下  放在对应的安装文件夹中

网友C(2022-03-25):
斑竹,你问题解决了没,同求

网友D: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本坛搜   adc083x.dll

网友F:
需要你给出一个名子叫"adc083x.dll" 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