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想改成K1为低电平时数码管开始15秒倒计时然后led亮

楼主(2022-01-14):
现在是检测电平变化就开始倒计时然后led亮,
我现在想改成K1为低电平时数码管开始15秒倒计时然后led亮,K1为高电平时led灭倒计时也直接置零改咋改啊!救救孩子都改好久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sbit K1=P3^1;
sbit LED1=P3^3;
sbit LED2=P3^4;

uint8_t miao=0;
uint8_t knum[8];
uint8_t hour_A = 0,min_A = 0,sec_A=0;

uint8_t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89,0xBF,0xc7};
//D?êy
uint8_t code index[]={0xFD,0xFE};

void delay(uint16_t z)
{
        uint16_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display()
{
        uint8_t i;
                for(i=0;i<2;i++)
                {
                        P0=0xff;
                        P2=index[ i];
                                        P0=tab[knum[ i]];
                 delay(2);
                }
}

uint8_t num,Value;

bit start = 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1;
        EA=1;

        while(1)
        {
     if(!K1)
                 {
                         while(!K1);
                         if(miao==0)
                         {
                                 start = 1;
                                 miao = 15;
                         }
                 }
                        knum[1] = miao/10;
                        knum[0] = miao%10;;

                display();
  }
}

void T0_timer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tart)
        {
                LED1 = 0;
                LED2 = 0;
          num++;
          if(num>20)
                {
                        num = 0;
                        if(miao>0)
                        {
                                miao--;
                        }
                        else if(miao==0)
                        {
                                start = 0;
                        }
                }
        }
        else
        {
                LED1 = 1;
                LED2 = 1;
        }
}

楼主:
咋还没过审,我真的快被逼疯了

网友A:
现在是让灯变成灯,然后 我想把灯变成亮灯,然后开始为花样改制,然后把灯改成彩色灯,然后把灯改成彩色灯,然后把灯改亮,然后把灯改亮,然后把灯改成灯亮了!救救孩子都改好久了

网友:
现在是让灯变成灯,然后
我想把灯变成亮灯,然后开始为花样改制,然后把灯改成彩色灯,然后把灯改成彩色灯,然后把灯改亮,然后把灯改亮,然后把灯改成灯亮了!救救孩子都改好久了

表达有点混乱,是不是熬夜不太清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
现在是让灯变成灯,然后

就是现在的状态我3.1端口接一个红外反射装置当有物体经过红外的时候(就是电平发生变化的时候),然后led亮,数码管开始倒计时15秒,计时15秒后数码管置零。
我现在想要改成红外被挡住的时候(为低电平时)数码管开始15秒倒计时,led灯亮。当红外不被挡住的时候(变为高电平时)数码管立即置零,led灯灭。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sbit K1=P3^1;
sbit LED1=P3^3;
sbit LED2=P3^4;

uint8_t miao=0;
uint8_t knum[8];
uint8_t hour_A = 0,min_A = 0,sec_A=0;

uint8_t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89,0xBF,0xc7};
//D?êy
uint8_t code index[]={0xFD,0xFE};

void delay(uint16_t z)
{
    uint16_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display()
{
    uint8_t i;
    for(i=0;i<2;i++)
    {
        P0=0xff;
        P2=index[i];
        P0=tab[knum[ i]];
        delay(2);
    }
}

uint8_t num,Value;

bit start = 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1;
    EA=1;

    while(1)
    {
        if(!K1)
        {
            delay(10); //根据具体时间调整里面参数,主要是去掉一点抖动
           if(!K1)
               start = 1;
            if(miao==0)
            {
                miao = 15;
            }
        }
        else
        {
            start = 0;
            miao = 0;
        }
        knum[1] = miao/10;
        knum[0] = miao%10;;
        display();
    }
}

void T0_timer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tart)
    {
        LED1 = 0;
        LED2 = 0;
        num++;
        if(num>20)
        {
            num = 0;
            if(miao>0)
            {
                miao--;
            }
            else if(miao==0)
            {
                start = 0;
            }
        }
    }
    else
    {
        LED1 = 1;
        LED2 = 1;
    }
}

网友D:
建一个初始值为0的变量,当判断红外被挡住时,变量值变成1,打开中断,之后再加一个判断,如果红外没有被挡住并且变量值为1,关闭中断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sbit K1=P3^1;
sbit LED1=P3^3;
sbit LED2=P3^4;

uint8_t miao=0;
uint8_t knum[8];
uint8_t hour_A = 0,min_A = 0,sec_A=0;

uint8_t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89,0xBF,0xc7};
//D?êy
uint8_t code index[]={0xFD,0xFE};

void delay(uint16_t z)
{
    uint16_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void display()
{
    uint8_t i;
    for(i=0;i<2;i++)
    {
        P0=0xff;
        P2=index[i];
        P0=tab[knum[ i]];
        delay(2);
    }
}

uint8_t num,Value;

bit start = 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1;
    EA=1;

    while(1)
    {
        if(!K1)
        {
            delay(10); //根据具体时间调整里面参数,主要是去掉一点抖动
           if(!K1)
               start = 1;
            if(miao==0)
            {
                miao = 15;
            }
        }
        else
        {
            start = 0;
            miao = 0;
        }
        knum[1] = miao/10;
        knum[0] = miao%10;;
        display();
    }
}

void T0_timer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tart)
    {
        LED1 = 0;
        LED2 = 0;
        num++;
        if(num>20)
        {
            num = 0;
            if(miao>0)
            {
                miao--;
            }
            else if(miao==0)
            {
                start = 0;
            }
        }
    }
    else
    {
        LED1 = 1;
        LED2 = 1;
    }
}

看你代码写的还不错,只是思路不太清晰,你照我这样改试试,可能还需要微调,多调调你就能进步了。

网友E:
int flag=0;//被挡住==1,否则==0
int time = 0;//秒数计数
int timeout = 0;//被挡住超过15秒==1
if(flag == 1)//被挡住
{
    if(time ==0 && timeout  ==0)//自减时间为0且不在超时状态
    {
        time = 15;
        开led;         timeout  =1;
    }
    else if(time  > 0)
    {
        time--;
        显示数码管时间
    }
    else  if(time ==0 && timeout  ==1)//被挡住超过15秒,关灯, 要保证这个超时状态,当没有下一个没有挡住数码管才能重新自减
    {
        led灭;
        数码管灭;
        time=0;
    }
}
else//没有挡住
{
timeout  =0;
led灭;
数码管灭;
time=0;
}

网友C:
        if(!K1) //低电平
        {
            delay(10); //根据具体时间调整里面参数,主要是去掉一点抖动
           if(!K1)
               start = 1;
            if(miao==0)
            {
                miao = 15;
            }
        }
        else  //高电平马上清零
        {
            start = 0;
            miao = 0;
        }
        knum[1] = miao/10;
        knum[0] = miao%10;;
        display();

网友F:
那就表示要一直按住按键看到倒计时

网友G: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3 ^ 1;
sbit LED1 = P3 ^ 3;
sbit LED2 = P3 ^ 4;
bit Flag_2ms = 0;
bit K1_O;
uint8_t miao = 0;
uint8_t knum[8];
uint8_t hour_A = 0, min_A = 0, sec_A = 0;
uint8_t code tab[]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0x89, 0xBF, 0xc7};
//D?êy
uint8_t code index[] = {0xFD, 0xFE};
void delay(uint16_t z)
{
    uint16_t i, j;
    for(i = 0; i < z; i++)
        for(j = 0; j < 121; j++);
}
void display()
{
    static uint8_t i = 0;

    P0 = 0xff;
    P2 = index[i];
    P0 = tab[knum[i]];
    i = ++i % 2;
}
uint16_t num, Value;
bit start = 0;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while(1)
    {
        if(Flag_2ms)
        {   Flag_2ms = 0;
            if(!K1)
            {
                if(K1_O != K1) {
                    miao = 15;
                }
                LED1 = 0;
                LED2 = 0;
                num++;
                if(num > 500)
                {
                    num = 0;
                    if(miao > 0)
                    {
                        miao--;
                    }
                }
            }
            else
            {
                LED1 = 1;
                LED2 = 1;
                miao = 0;
                num = 0;
            }
            K1_O = K1;
            knum[1] = miao / 10;
            knum[0] = miao % 10;
            display();
        }
    }
}
void T0_timer ()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Flag_2ms = 1;
}

网友:
现在是让灯变成灯,然后

"让灯变成灯"啥意思?
点亮?

网友H:
这表达意思真是无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