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16S2-28I-SOP16单片机硬件IIC无法切换到P32P33

楼主(2022-01-14):
STC8F2K16S2具有硬件IIC,根据芯片手册,将IICSCLSDA脚切换到P32P33,只需要将寄存器P_SW2赋值0xb0即可。但是在测试中,使用官方程序(查询方式)将P_SW2赋值0x80IIC引脚切换到P14P15),可以读写,当然,读出数据只是0xFF而已。而将寄存器P_SW2赋值0xb0(切换到P32P33,程序便无法正常运行,好像是被停留在WAIT状态似的。
官方程序如下:
sfr     P_SW2       =  0xba;//硬件IIC引脚切换寄存器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void Wait()
{
    while (!(I2CMSST &0x40));
    I2CMSST &= ~0x40;
}
void Start()
{
    I2CMSCR = 0x01;                             //发送START命令
    Wait();
}
void SendData(char dat)
{
    I2CTXD = dat;                               //写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I2CMSCR = 0x02;                             //发送SEND命令
    Wait();
}
void RecvACK()
{
    I2CMSCR = 0x03;                             //发送读ACK命令
    Wait();
}
char RecvData()
{
    I2CMSCR = 0x04;                             //发送RECV命令
    Wait();
    return I2CRXD;
}
void SendACK()
{
    I2CMSST = 0x00;                             //设置ACK信号
    I2CMSCR = 0x05;                             //发送ACK命令
    Wait();
}
void SendNAK()
{
    I2CMSST = 0x01;                             //设置NAK信号
    I2CMSCR = 0x05;                             //发送ACK命令
    Wait();
}
void Stop()
{
    I2CMSCR = 0x06;                             //发送STOP命令
    Wait();
}
void Delay()
{
    int i;
    for (i=0; i<300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IC_test()
{
    P_SW2 = 0xb0;
    I2CCFG = 0xe0;                              //使能I2C主机模式
    I2CMSST = 0x00;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高字节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低字节
    RecvACK();
    SendData(0x12);                             //写测试数据1
    RecvACK();
    SendData(0x78);                             //写测试数据2
    RecvACK();
    Stop();                                     //发送停止命令
    Delay();                                    //等待设备写数据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a0);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高字节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低字节
    RecvACK();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a1);                             //发送设备地址+读命令
    RecvACK();
    P0 = RecvData();                        //读取数据1
    SendACK();
    P2 = RecvData();                            //读取数据2
    SendNAK();
    Stop();                                     //发送停止命令
    P_SW2 = 0x00;
}

网友A:
P32是 CLK  P33 是SDA  很多人会搞反。

另外,P_SW2  一般,
P_SW2 |= 0x30;
P_SW2 |= 0x80;
这两个动作需要分开操作, 切换IO, 和 开启 XFR 这两个功能好像是不能同时开启的。

最后,闲着没事不要老做  P_SW2 = 0; 这种没有意义的动作,XFR 开着就开着了,你只要不去操作,能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2是 CLK  P33 是SDA  很多人会搞反。

另外,P_SW2  一般,

CLK和SDA有注意,没有弄颠倒。P_SW2赋值要分步进行?看起来官方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K和SDA有注意,没有弄颠倒。P_SW2赋值要分步进行?看起来官方程序有点问题。

我不知道你驱动的是什么东西,i2c很多时候需要上拉,stc8系列有个4.7k的上拉寄存器,你最好开一下,可以确保i2c的稳定。

网友B:
STC的IO模式初始化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IO模式初始化了没?

有的,有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驱动的是什么东西,i2c很多时候需要上拉,stc8系列有个4.7k的上拉寄存器,你最好开一下,可以 ...

驱动1307模块上的24C32。

网友A:
stc8f2k,是一个有问题芯片,已经停产,8系列资料里也删除了,驱动多iic时必须上拉,io供电不足以给高电平,所以,最少要开内部片载上拉。可能的话最好外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f2k,是一个有问题芯片,已经停产,8系列资料里也删除了,驱动多iic时必须上拉,io供电不足以给高电平 ...

是的,觉得是芯片本身的问题,现在测试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或许是芯片在测试应答机制方面存在不完善的BUG。

楼主:
这款芯片还是用模拟IIC可靠可行,多次测试,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