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2使用两个定时器,程序出现两个定时器中断函数为什么是不可以?求解一下

楼主(2022-01-14):
目的是想使用定时器1控制定时器0的启动(定时器每隔5检测一次是否设置倒计时时间,如果设置测启动定时器0进行倒计时,否侧不启动)
定时部分程序

void Time0_Init()
{
        count = 0;
        min   = 1;
        sec   = 0;
        mTimer0Clk12DivFsys();                                     //T0定时器时钟设置
        mTimer1Clk12DivFsys();                                     //T1定时器时钟设置
        mTimer_x_ModInit(0,1);                                     //T0定时器模式设置16位定时器
        mTimer_x_ModInit(1,1);                                     //T1定时器模式设置16位定时器
        mTimer_x_SetData(0,0xC350);                                //T0定时器赋值5MS
        mTimer_x_SetData(1,0xC350);                                //T1定时器赋值5MS
        mTimer0RunCTL(0);                                          //T0定时器启动
        mTimer1RunCTL(1);                                          //T1定时器启动
        ET0   = 1;                                                 //T0定时器中断开启
        ET1   = 1;                                                 //T1定时器中断开启
}
void        mTimer0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MR0 using 1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1
{
        mTimer_x_SetData(0,0xC350);                                          //非自动重载方式需重新给TH0和TL0赋值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if(sec==0)
                {
                        if(min!=0)
                        {
                                sec=59;
                                min--;
                        }
                        else
                        {
                                mTimer0RunCTL(0);                                          //T0定时器停止
                        }
                }
                else sec--;
        }
}
//主要是控制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如果加入这个就不能使用,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void        mTimer1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MR1 using 2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2
{
        mTimer_x_SetData(1,0xC350);
        cnt++;
        if(cnt>=15)     //计时3s
        {
                cnt=0;
                if(key1==1&&key2==1&&(min>0||sec>0))                    //按键松开,并且有设置时间
                {
                        mTimer0RunCTL(1);                                            //开启定时器0;
                }
        }
}

网友A:
撇开,逻辑关系是否正确不谈,

                if(key1==1&&key2==1&&(min>0||sec>0))                    //按键松开,并且有设置时间
这句里面,少了4个括号,先补上,然后,再看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撇开,逻辑关系是否正确不谈,

                if(key1==1&&key2==1&&(min>0||sec>0))                 ...

在51系列单片机是可以使用的,按逻辑移植到ch552上使用就是不能,找不到哪一步出来问题,所以想求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51系列单片机是可以使用的,按逻辑移植到ch552上使用就是不能,找不到哪一步出来问题,所以想求解一下

ch552有段时间没用了,我记得他的头文件函数是有漏洞的,建议你不要用他的函数,还是中规中矩的用tmod=,tr0=,et0=,这样的格式老老实实设置定时器中断比较好,另外,ch552的io默认模式是开漏,如果你要输出高电平需要更改i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