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PWM输出接口如何改变

楼主(2022-01-14):
各位大神们,小白的我最近在学习STC8单片机的PWM功能,看手册说STC8A8K64S4A12有8路独立的PWM功能,PWM0---PWM7,手册还给出了对应列表,如下图看手册好像各个PWM功能对应的输出接口是芯片设计时就固定了的,无法改变,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比如,PWM0,只能选择从P1.0.P2.0.P6.0输出,PWM1只能选择从P1.1.P2.1.P6.1输出,
那假如我想让PWM0从非P1.0,P2.0,P6.0口输出,是不是绝对不行啊,

记得STM32不是这样的,PWM只是个功能,可以配置从任何IO口输出的,
STC单片机就把PWM和IO口捆绑住了吗??
请有知道的大神们指点指点!!感谢感谢!!
以下时STC8A8K手册第50页截图

网友A:
此款MCU的PWM的输出口相对固定,每一路PWM只能在3个特定口之间切换,不可以在任意口之间切换。

网友B:
几乎将近一半的IO可以输出PWM 了,还不够你折腾么? 什么叫硬件PWM? 就是有电路关系。你如果这些IO都看不上眼,非要用某个你特别喜欢的IO, 就用软件PWM吧,通过中断,翻转IO吧,那么你爱用哪个IO就用哪个IO.

网友C:
每个IO口都可能有不同的特异功能,比如P3.0和P3.1是串口通讯与程序烧录的,从来没见过可以改到其他位置。

网友D:
STM32的PWM也是不同定时器输出吖,没有定时器功能的引脚也无法输出PWM,所以认真看手册很重要,并不是你想的随意IO都可以输出硬件PWM,当然你如果是用TIM软件模拟的话,确实是任意IO都可以,当然STC8也可以这样做

楼主:
额,感谢各位大神们的综合指点!!有些明白了,我不是想随便折腾IO,只是不确定STC的PWM是否和固定IO口绑定的,
经过大神们的指导,看来STC的PWM还真是和固定的IO口绑定的,那就是说在做程序前得先规划好用哪个IO口输出PWM,
感谢老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