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的问题 串口,驱动,型号都没有错

楼主:
串口,驱动,型号都没有错,开发板也进行了冷启动,为什么烧录不进去
是没起震吗?

网友A(2022-01-14):
断电后,MCU VCC对地短路一下再上电试试...

网友B:
RX TX没接反吧

网友C:
你确认一下你的晶振, STC12C5A系列,当晶振 >12MHz 时 需要用到 RST2, 即 31引脚。(这个引脚,89系列是没有的,通常31引脚是EA引脚,会接VCC, 但是12系列是不允许 RST2 接 VCC的)
所以,你最好确认一下,你的学习板,是否真的支持 STC12系列?  不是随便换个IC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