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总线”有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2022-03-07):
简化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把我问住了。
我已为只是BUS,不知道它还有弟兄姐妹。
下图中粗蓝线是总线不?它有什么作用?谢谢

这只是把多条电路连线汇总成一条粗线的简单表示方法,类似于扎线了,这跟总线没关系。

网友D:
除了一些必须用总线的地方,其它地方不需要用的,用网络标号就很好。

网友E:
可以简化电路图的连线

网友F(2022-01-15):
有多个输出你为了方便就设置总线啊 不然你不得一个一个写呀

网友C:
看来用处不大,并且绘制与修改还麻烦。

网友G:
我理解就是类似电工接了一堆线,然后总线就是用理线扣、线束这类的给整理成一根线,到了用户端再把线给分开

网友H:
就我以为,总线,唯一的用处,就是看起来清爽一点。最后,靠的还是标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总线多了去了,你问的是哪种?

真把我问住了。
我已为只是BUS,不知道它还有弟兄姐妹。
下图中粗蓝线是总线不?它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I:
总线多了去了,你问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