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阵程序怎样让移动后的箭头后面灯熄灭呢?

楼主(2022-01-14):
#include <reg51.h>
//定义74HC595控制管脚
sbit SCK=P3^6;
sbit RC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matrixLED1[8]={0x00,0x38,0x38,0x38,0xfe,0x7c,0x38,0x10};//LED点阵高电平端口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matrixLED0[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点阵低电平端口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col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循环8次即可将一个字节写入寄存器中
{SER=dat>>7;//!优先传输一个字节中的高位
dat<<=1;
SCK=0;
delay(1);
SCK=1;
delay(1); //上升沿时数据移位
}
RCK=0;
delay(1);
RCK=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1)
   {
for (i=0;i<15;i++)
   {
      if(i<8)
   {
      for(j=0;j<8;j++)  temp[j]=matrixLED0[j]<<(7-i);

      }
else
   {
      for(j=0;j<8;j++)
         temp[j]=(matrixLED0[j])&(0xff));

         }
for(k=0;k<5;k++)
   {
   for(j=0;j<8;j++)
      {
         P0=temp[j];
         col_data(matrixLED1[j]);//传送高电平端口数据
         delay(100);
         col_data(0x00);
         }
         }}}}

程序哪里可以让移动后后面的灯熄灭,不至于出现方块移动

楼主:
我想让移动后无图案的数组清0,应该就能熄灭,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你先搞清楚思路。显示滚动其实就是利用时间差,静态显示数据,形成动态的图案。这个时间差,你可以根据实验结果来调整。在某一个时刻A图,间隔一定时间后,显示B图;再次间隔一定时间显示C图......
具体就是这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想在箭头后清除画面,就是发送能让LED灭掉的数据而已。看你提供的电路图,应该是在显示箭头后的数据中,向P0口发送全1数据即可。即P0=0xFF;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 8x8的箭头图,变成 16x8 ,其中8x8还是你原来的箭头,另外的8x8 为全0,然后让它 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思路。显示滚动其实就是利用时间差,静态显示数据,形成动态的图案。这个时间差,你可以根据实验 ...

额。道理懂,但是我就是不太会改。我这就是扫描列,然后让列移动。

网友C:
#include <reg51.h>
//定义74HC595控制管脚
sbit SCK=P3^6;
sbit RC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matrixLED1[]={0x10,0x38,0x7c,0xfe,0x38,0x38,0x3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LED点阵高电平端口数据
unsigned char temp[8];
unsigned char matrixLED0[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点阵低电平端口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col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循环8次即可将一个字节写入寄存器中
        {
                SER=dat>>7;//!优先传输一个字节中的高位
                dat<<=1;
                SCK=0;
                delay(1);
                SCK=1;
                delay(1); //上升沿时数据移位
        }
        RCK=0;
        delay(1);
        RCK=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1)
        {
                P0=0x00;
                col_data(matrixLED0[i]);
                P0=matrixLED1[i];
                i=++i%8;
                delay(100);
                j++;
                if(j>=100)
                {
                        j=0;
                        matrixLED1[16]=matrixLED1[0];
                        for(k=0;k<16;k++)
                                matrixLED1[k]=matrixLED1[k+1];
                }
        }
}

网友A:
这是我修改后的代码,没有使用595,用P2口代替了
#include <reg51.h>
//定义74HC595控制管脚
sbit SCK=P3^6;
sbit RC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rows[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1c,0x3e,0x7f,0x1c,0x1c,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col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循环8次即可将一个字节写入寄存器中
    for(i=0;i<8;i++) {
        SER=dat>>7;//!优先传输一个字节中的高位
        dat<<=1;
        SCK=0;
        delay(1);
        SCK=1;
        delay(1); //上升沿时数据移位
    }
    RCK=0;
    delay(1);
    RCK=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i=0;i<16;i++) {
            for(j=0;j<8;j++) {
                P2=rows[i+j];
                P0=(1<<j)^255;
                delay(1300);
                P0=255;
            }

        }

    }
}

网友A:
这是执行效果

流动箭头的演示

网友A:
如果想使用595,那么修改一下代码,增加595部分(红色文字代码)的处理即可:
                P2=rows[i+j];
                col_data(rows[i+j]);

                P0=(1<<j)^255;
电路修改为:
经测试,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wulin提供代码,可能需要修改点阵LED的接线图,要把器件反转180度后,照图连接。这个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D:
用得着写那么多?原本数据不用添加消隐值,重点提示2句完成P0=[cs];QuDong595((cs+d<8?[cs+d]:0x00));数据逐渐消失,数据逐渐出现cs+8-d

网友D:
代码简洁源于精妙严谨推敲,看电路写代码,看代码连接电路,看电路改代码,看代码改电路都是基础,初学单片机时,虽然自己有想法能写出来,也希望能多看看别人是如何写的,于是周游论坛,遍览群书,访师寻友只是看看,自己历练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级联595演示只有一个8*8数据,数组不再添加任何值,实现数据出现数据消失,90度转向,实现4个方向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