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能不能通过串口传输出一个字符串?

楼主(2022-01-14):
最近在利用ESP8266-01S连接STC89C52 能不能让单片机上电的时候直接AT+CIPMUX=1和AT+CIPSERVER=1,8080的AT指令通过一个字符串传给ESP8266啊= =

网友A: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详情请查看STC-ISP里面的范例程序。

网友B:
你意思是不传其他指令吗?其他指令是些测试指令,有些也不能省的。

网友C:
可以啊直接在进入main函数的时候直接调用发送字符串函数把你想要的发送出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发ESP8266, AT要有斜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