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得单片机万年历 Proteus仿真程序与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1-14):
自己做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roteus仿真是用8.1版本的

/*
* 万年历
*/

#include "main.h"                         //包含头文件main.h
#include "LCD.h"                        //包含头文件LCD.h
#include "DS1302.h"                        //包含头文件DS1302.h
#include "word.h"                        //包含头文件word.h
#include "lunar_calendar.h" //包含头文件lunar_calendar.h
#include "buzz.h"                        //包含头文件buzz.h

TIME time, tmp_time;        //时间变量
ALARM alarm;                                //时间变量
bit Alarm_flag=0;                        //时间变量
bit Clock_flag=0;                        //时间变量
bit flag=0;                                        //时间变量

sbit DQ=P2^6;   //DS18B20 pin 温度传感器引脚

//-----------------18B20-----------------------
unsigned char L_18B20,H_18B20,zhengshu,shangwen,xiawen;  //温度用变量
unsigned int fg=0,xiaoshu_a;                                                        //温度用变量
//-----------------18B20----------------------
//-------------音乐-----------------------------
uint8 code SONG_TONE[]=          //音乐数据
{
        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212,212,106,126,12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
uint8 code SONG_LONG[]=//
{
        9,3,12,12,12,24,9,3,12,12,12,24,9,3,12,12,12,12,12,9,3,12,12,12,24,0
};
//------------------------------------------------------------

void delay(uint16 n)//延时us级
{
        while (n--);
}
//************************************************************************/
// 函数: LCD_Delay()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1.0592MHZ       t=1延时时间约1ms
// 版本:  2011/01/01      First version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循环t次
        for(j=0;j<113;j++)                 //循环113次 每次约3us
        ;
}
/////////////////////////////////////////////////
//-----------播放音乐----------------------------
void PlayMusic()
{
        uint16 i =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for(j=0;j<SONG_LONG[i]*20;j++)                 //读取数据
                {
                         BEEP = ~BEEP;                                        //蜂鸣器取反
                        for(k=0;k<SONG_TONE[i]/3;k++);  //读取数据
                }
                Delay_nms(10);                                                //延时10ms
                i++;                                             //累加1
        }
        BEEP =1;                                                                //关闭蜂鸣器
}
/////////////////////////////////////////////////
/*------DS18B20------*/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的复位脉冲 主机通过拉低单总线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
  然后主机释放单总线并进入接收模式 此时单总线电平被拉高
  DS18B20检测到上升沿后 延时15~60us,拉低总线60~240us产生应答脉冲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延时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延时
}

/*写时隙 主机在写1时隙向DS18B20写入1,在写0时隙向DS18B20写入0
  所有写时隙至少需要60us,且在两次写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两种写时隙均以主机拉低总线开始
  产生写1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在15us内释放总线,由上拉电阻拉回至高电平
  产生写0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整个时隙保持低电平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循环8次
        {
                  DQ = 0;                        //DQ输出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延时
                DQ = 1;         //DQ输出1
            dat>>=1;        //右移位
}
}

/*所有读时隙至少60us 且两次独立的读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每次读时隙由主机发起,拉低总线至少1us。
  若传1,则保持总线高电平;若发送0,则拉低总线
  传0时DS18B20在该时隙结束时释放总线,再拉回高电平状态,主机必须在读时隙开始后的15us内释放总线,并保持采样总线状态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移位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如果DQ=1,执行下面的语句
                  dat|=0x80;
                  delay_18B20(4);//延时
         }
        return(dat);                //返回数据
}

void read_18B20(void)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延时

        L_18B20=ReadOneChar();        //读取低八位数据
        H_18B20=ReadOneChar();        //读取高八位数据

        zhengshu=L_18B20/16+H_18B20*16; //整数部分
        xiaoshu_a=(L_18B20&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
//------------------DS18B20---------------------
/////////////////////////////////////////////////
/*
* 按键扫描
*/
int8 scan_key(void)
{
        int8 val=-1;                  //初始化键值为-1

        if (KeyIn1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1;                         //键值=1
                while (KeyIn1 == 0);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 (KeyIn2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2;                        //键值=2
                while (KeyIn2 == 0);//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 (KeyIn3 == 0)        //判断=0?有无按键按键
        {
                val = 3;                        //键值=3
                while (KeyIn3 == 0);//等待按键释放
        }

        //if (val > 0)
                //buzzer_sound();

        return val;                                //返回键值
}

/*
* 主界面框架
*/
void main_frame(void)
{
        play32(80, 2, 10); //显示数
        play32(32, 2, 10); //显示数
        play8(16, 0, S_xie);//显示斜线
        play8(40, 0, S_xie);//显示斜线
//        play8(96, 0, RH);
//        play8(120, 0, S_percent);
        play8(120, 6, S_du);//显示度
}

/*
* 主界面
*/
void main_show(bit refresh)
{
    uint8  lunar[2];
        if (refresh)
                read_time((uint8 *)&time);// 读时间函数// 时间
        if (refresh || (time.sec != tmp_time.sec)) // 秒更新
        {
                tmp_time.sec = time.sec;                                  //读取秒数据
            play8_num(104, 6,zhengshu);                           //温度显示
                play32_num(96, 2, time.sec);                        //显示秒
        }
        if (refresh)
                main_frame();//刷新界面
        if (refresh || (time.min != tmp_time.min)) // 分更新
        {
                if (!refresh)
                        flag = 0;
                tmp_time.min = time.min;//读取分
                play32_num(48, 2, time.min); //显示分
        }
        if (refresh || (time.hour != tmp_time.hour)) // 时更新
        {
                if ((!refresh)&&(Clock_flag))
                        alarm_sound();
                tmp_time.hour = time.hour;                                 //读取时
                play32_num(0, 2, time.hour);                        //显示时
        }
        if (refresh || (time.day != tmp_time.day))  //日更新
        {
                tmp_time.day = time.day;                                //读取日
                play8_num(48, 0, time.day);                                //显示日
                // 农历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
        if (refresh || (time.week != tmp_time.week)) // 周更新
        {
                tmp_time.week = time.week;                                //读取周
                play_week(68, 0, time.week);                        //显示周
        }
        if (refresh || (time.mon != tmp_time.mon))  // 月更新
        {
                tmp_time.mon = time.mon;                                //读取月
                play8_num(24, 0, time.mon);                                //显示月
                // 农历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转换农历月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显示农历月
        }

        if (refresh || (time.year != tmp_time.year)) // 年更新
        {
                tmp_time.year = time.year;                                        //读取年数据
                play8_num(0, 0, time.year);                                        //显示年
                // 农历
                turn_lunar_calendar(&time, lunar);                                //转换农历年
                play_lunar_calendar(0, 6, lunar[0], lunar[1]);        //显示农历年
        }

}
/*
* 主机界面设置
*/
void main_set(void)
{
        int8 key_val, state=1;                                 //变量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        //显示秒
        while (1)
        {        key_val = scan_key();//键盘扫描
                if (key_val == 1) // 设置
                {
                        if (state >= 7)
                                state = 0;
                        else
                                state++;                                //位置状态加1
                        set_time((uint8 *)&time);        //设置时间
                        main_show(1);                                //显示主界面
                        switch (state)
                        {        case 0:        set_time((uint8 *)&time); break;//设置时间
                                case 1: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 break;//显示秒
                                case 2:        play32_num(48, 2|0x80, time.min); break;//显示分
                                case 3:        play32_num(0, 2|0x80, time.hour); break;//显示时
                                case 4:        play_week(68, 0|0x80, time.week); break;//显示周
                                case 5:        play8_num(48, 0|0x80, time.day); break; //显示日
                                case 6:        play8_num(24, 0|0x80, time.mon); break; //显示月
                                case 7:        play8_num(0, 0|0x80, time.year); break; //显示年
                                default: break;                //退出循环
                        }
                }
                else if (key_val > 1)//按键值大于1
                {
                        if (state == 1)//位置1设置秒
                        {
                                if (key_val == 3)//加按下?
                                        time.sec++;//秒加1
                                else
                                        time.sec--; //秒减1
                                if (time.sec >= 60)
                                        time.sec = 0;
                                else if (time.sec < 0)
                                        time.sec = 59;
                                play32_num(96, 2|0x80, time.sec);//显示秒
                        }
                        else if (state == 2)                                //位置2设置分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min++;                                        //加1
                                else
                                        time.min--;                                        //减1
                                if (time.min >= 60)
                                        time.min = 0;
                                else if (time.min < 0)
                                        time.min = 59;
                                play32_num(48, 2|0x80, time.min);//显示分
                        }
                        else if (state == 3)                                //位置3设置时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hour++;                                //加1
                                else
                                        time.hour--;                                //减1
                                if (time.hour >= 24)
                                        time.hour = 0;
                                else if (time.hour < 0)
                                        time.hour = 23;
                                play32_num(0, 2|0x80, time.hour);//显示时
                        }
                        else if (state == 4)                                //位置4设置周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week++;                                //加1
                                else
                                        time.week--;                                //减1
                                if (time.week >= 8)
                                        time.week = 1;
                                else if (time.week < 1)
                                        time.week = 7;
                                play_week(68, 0|0x80, time.week);//显示周
                        }
                        else if (state == 5)//位置5设置日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day++;                                        //加1
                                else
                                        time.day--;                                        //减1
                                if (time.day >= 32)
                                        time.day = 1;
                                else if (time.day < 1)
                                        time.day = 31;
                                play8_num(48, 0|0x80, time.day);//显示日
                        }
                        else if (state == 6)                                //位置6设置月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mon++;                                        //加1
                                else
                                        time.mon--;                                        //减1
                                if (time.mon >= 13)
                                        time.mon = 1;
                                else if (time.mon < 1)
                                        time.mon = 12;
                                play8_num(24, 0|0x80, time.mon);//显示月
                        }
                        else if (state == 7)                                //位置7设置年
                        {
                                if (key_val == 3)                                //加按下?
                                        time.year++;                                //加1
                                else
                                        time.year--;                                //减1
                                if (time.year >= 100)
                                        time.year = 0;                                //0年
                                else if (time.year < 0)
                                        time.year = 99;                                //99年
                                play8_num(0, 0|0x80, time.year);//显示年
                        }
                        else
                        {
                                break;                //退出循环
                        }
                }
                if (state == 0)
                        break;                //退出循环
        }
}

/*
* 闹钟界面显示
*/
void alarm_show(void)
{
        int8 key_val, state=1;
        uint32 t=0;

        play16(0, 0, nao);                        //显示 闹
        play16(16, 0, zhong);                //钟
        play16(32, 0, maohao);                //冒号:
        if (Alarm_flag)
                play16(48, 0, kai);                //开
        else
                play16(48, 0, guan);//关
        play32_num(32, 2, alarm.hour);        //时
        play32(64, 2, 10);                                //冒号
        play32_num(80, 2, alarm.min);        //分
        play16(0, 6, zheng);                        //显示 整
        play16(16, 6, dian);                        //显示 点
        play16(32, 6, bao);                                //显示 报
        play16(48, 6, shi);                                //显示 时
        play16(64, 6, maohao);                        //显示 冒号
        if (Clock_flag)
                play16(80, 6, kai);                        //显示 开
        else
                play16(80, 6, guan);                //显示 关
        for (t=0; t<30000; t++)
        {        key_val = scan_key();                //键盘扫描 获取键值
                if (key_val > 1)                        //判断数据
                        break;
                else if (key_val == 1)                //判断数据
                {
                        if (Alarm_flag)
                                play16(48, 0|0x80, kai);//显示 开
                        else
                                play16(48, 0|0x80, guan);//关
                        while (1)
                        {                                key_val = scan_key();//键盘扫描 获取键值
                                if (key_val == 1)                                 // 完成设置
                                {
                                        if (state >= 4)                                //判断数据
                                                state = 0;
                                        else
                                                state++;
                                        if (Alarm_flag)
                                                play16(48, 0, kai);                        //显示 开
                                        else
                                                play16(48, 0, guan);                //显示 关
                                        play32_num(32, 2, alarm.hour);  //闹钟 时 显示
                                        play32_num(80, 2, alarm.min);        //闹钟 分 显示
                                        if (Clock_flag)
                                                play16(80, 6, kai);                        //显示 开
                                        else
                                                play16(80, 6, guan);                //显示 关

                                        switch (state) //判断数据
                                        {
                                                case 1:
                                                        if (Alarm_flag)//判断数据
                                                                play16(48, 0|0x80, kai);        //显示 开
                                                        else
                                                                play16(48, 0|0x80, guan);         //显示 关
                                                        break;
                                                case 2:
                                                        play32_num(80, 2|0x80, alarm.min);//闹钟 分 显示
                                                        break;
                                                case 3:
                                                        play32_num(32, 2|0x80, alarm.hour);//闹钟 时 显示
                                                        break;
                                                case 4:
                                                        if (Clock_flag)//判断数据
                                                                play16(80, 6|0x80, kai);//显示 开
                                                        else
                                                                play16(80, 6|0x80, guan);//显示 关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 (key_val > 1)//判断数据
                                {
                                        if (state == 1)//判断数据
                                        {
                                                Alarm_flag = ~Alarm_flag;
                                                if (Alarm_flag)
                                                        play16(48, 0|0x80, kai);//显示 开
                                                else
                                                        play16(48, 0|0x80, guan);//显示 关
                                        }
                                        else if (state == 2)//判断数据
                                        {
                                                if (key_val == 3)//判断数据
                                                        alarm.min++;//加1
                                                else
                                                        alarm.min--;//减1
                                                if (alarm.min >= 60)//判断数据
                                                        alarm.min = 0;
                                                else if (alarm.min < 0)//判断数据
                                                        alarm.min = 59;
                                                play32_num(80, 2|0x80, alarm.min);//闹钟 分 显示
                                        }
                                        else if (state == 3)//判断数据
                                        {
                                                if (key_val == 3)//判断数据
                                                        alarm.hour++;//加1
                                                else
                                                        alarm.hour--;//减1
                                                if (alarm.hour >= 24)//判断数据
                                                        alarm.hour = 0;
                                                else if (alarm.hour < 0)//判断数据
                                                        alarm.hour = 23;
                                                play32_num(32, 2|0x80, alarm.hour);//闹钟 时 显示
                                        }
                                        else if (state == 4)                        //判断数据
                                        {
                                                Clock_flag = ~Clock_flag;
                                                if (Clock_flag)                                //判断数据
                                                        play16(80, 6|0x80, kai);//显示 开
                                                else
                                                        play16(80, 6|0x80, guan);//显示 关
                                        }
                                        else
                                        {
                                                break;        //退出
                                        }
                                }
                                if (state == 0)        //状态为0退出
                                break;                        //状态为0退出
                        }
                        if (state == 0)                //状态为0退出
                                break;                        //状态为0退出
                }

        }
}

main()
{
        uint8 key_val;
    read_18B20();    //初始DS18B20
    Delay_nms(1000);//延时1S,等待18B20工作正常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frame();         //显示主界面框架
        main_show(1);         //刷新1次

    read_18B20();                                    //读温度
        play8_num(104, 6,zhengshu);   //显示温度

        while(1)
        {
                key_val = scan_key();
                if (key_val == 1)         //K1?
                {
                        main_set();           //设置主界面
                }
                else if (key_val == 2)    //K2?
                {
                        clear12864();         //清屏幕
                        alarm_show();                  //闹钟画面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主界面
                }
                else if (key_val == 3)    //K3?
                {
                        clear12864();         //清屏幕
                        alarm_show();                  //闹钟画面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主界面
                }
                else
                {
                        read_time((uint8 *)&time);                        //读取时间
                        main_show(0);                                                //显示主界面
                        if((time.sec%2)==0){read_18B20();}  //每隔2S采集一次

                }

                // 闹钟
                if (Alarm_flag)//如果闹钟标志有 执行下面的
                {
                        if ((flag == 0) && (alarm.hour == time.hour) && (alarm.min == time.min))//判断条件是否满足
                        {
                                flag = 1;
                                clear12864();     //清屏幕
                                alarm_show();     //闹钟
                            PlayMusic();      //播放音乐
                                PlayMusic();      //播放音乐
                                clear12864();     //清屏幕
                                main_show(1);     //显示主界面
                        }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