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s2812b的104电容是否可以4个或8个灯公用一个?

楼主(2022-01-14):
最近想做16*16的ws2812b的点阵灯按理论是每个灯都要并联一个104电容
是否可以4个或8个灯公用一个电容
稳定性影响大吗?

网友A:
每个芯片的VCC接去耦电容是标准设计。如果电源质量非常好,数据传输速率低,使用环境无电磁干扰,你可以一个电容都不接。但事实基本做不到。你可以由实验来确定,没有人能够准确答复你这个问题。

网友B:
我试过了,32个灯,一个电容都不接,没事。。
不过还是按手册说有的来。。我的板没事,不代表天下所有的板都没事。

楼主:
自己试了一下,144个灯
没有电容都可以。。。

网友C:
要么就全接上,要么就全不接,不要这样做

网友D(2023-12-05):
16*28,16灯用一个,

网友E:
问题不大,几千颗灯试过了。做显示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