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部晶振的困惑

楼主(2022-01-15):
STM32数据手册上说,通用GPIOX,刚复位时被配置成浮空输入,但是单片机外部使用外部晶振(8M)工作时,连接这个晶振的引脚是PD0和PD1。刚上电时,如果该引脚被配置成浮空输入,它是怎么使用这个外部时钟的?

网友A:
先使用HSI的时钟,后面可以再切换成HSE。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stm32f103ze的datasheet,上面明确说了,PD0和PD1上电复位后用作OSC_IN和OSC
_OUT。如果要复位PD0和PD1的功能,可以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 ENABLE)。前面说的“通用GPIOX,刚复位时被配置成浮空输入,”应该是针对上电复位后默认用作GPIO端口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