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一下C语言程序到底哪里缺少分号了!

楼主(2022-01-15):
一个LCD显示程序,编译提示;第四行缺少分号,查了好几遍,确实不缺少分号,请大神看看到底哪里少了分号。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a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s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LIAO JIA YUE";
  uchar code table1[]="LIAO TIAN QI";
                sbit lcde=P2^7;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 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 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 com(0x38);
         write_ com(0x0c);
         write_ com(0x06);
         write_ 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 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 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 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 date(table1[num]);

                                   delay(5);
          }
                           while(!);
  }

compiling aa.c...
AA.C(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
aa.c - 1 Error(s), 0 Warning(s).

提示;

网友A:
#define uchar a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snsigned int
2 3行的 ansigned  snsigned
unsigned  ?

网友A:
ansigned snsigned 改成  unsigned

网友B:
数组是用花括号的,莫非你的编译器特殊点

楼主:
谢谢大家,我太粗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组是用花括号的,莫非你的编译器特殊点

这个是字符串数组

网友D:
ansigned char 拼写错误 要改为 unsigned char

网友E:
错好机个地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LIAO JIA YUE";
uchar code table1[]="LIAO TIAN QI";
sbit lcde=P2^7;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e=0;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e=0;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init()
{
     delay(15);
        //lcde=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网友F:
unsigned char拼写错误

网友G:
#define uchar a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snsigned int

错了  unsigned char 和unsigned int

网友H:
宏定义那一块拼错了

网友I: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LIAO JIA YUE";
uchar code table1[]="LIAO TIAN QI";
sbit lcde=P2^7;
sbit lcdrw=P2^5;
sbit lcdrs=P2^6;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e=0;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e=0;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init()
{
     delay(15);
        //lcde=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