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帮我看看这个4个警告咋回事呢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

楼主(2022-01-15):
原程序在压缩包里面
屏幕截图 2022-01-15  屏幕截图 2022-01-15  屏幕截图 2022-01-15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网友A:
main()里是:  Timer0_Init();
Timer0.h里是:Timer0Init(void);
函数名不一致。

网友B: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
        j = 205;
        k = 18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这函数写错了

网友B:
Timer0_Init()这个函数和主函数里面调用的不一致

网友B:
Timer0.h文件里面换成这个void Timer0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