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单片机内置ADC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1-15):
想利用STC15上的ADC功能做一个示波器,刚开始测试ADC就出了一大堆问题。
因为示波器需要连续取样,以及主程序需要响应按钮控制,所以我用了中断方式,自己改了STC的范例程序,然而中断并没有成功。
目前的问题是设置了程序,但根本不会中断

问:单片机中断有什么经验吗?如果想同时使用两个中断,比如串口中断和ADC中断,该如何设置?直接设置ES、EADC、EA的话会冲突
放上一部分代码
这是中断处理程序: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 &= 0xEF;
        //if((ADC_CONTR&0x07) == 0x02)
        //{

初始化ADC:
void openADC(uchar port8)
{
        P1ASF = port8;
        ADC_RES=0;
        CLK_DIV&=0xDF;
        ADC_CONTR=0xEA;

        delayms(5);
        EADC=1;
        EA=1;

}

楼主:
主程序:

openADC(0xff);
                 delayms(30);
                  showADC=1;

                 while(1)
                 {

                 if(!showADC){

                 displayADC();
                 delayms(10);
                 showADC=1;}
                 }

网友A:
MCU有多种中断功能,只是为使用者提供多种选择。但中断之间发送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有所取舍。用ADC为示波器取样,虽然需要有连续性但不是完全必要。这就给其它功能模块留有一定的时间。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比如分时交替工作,也可以把查询串口放在ADC中断中。也可以用定时器协调各模块的工作。其实方法很多,要视具体应用环境选择。总之单片机只是工具,怎么使用在于人的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有多种中断功能,只是为使用者提供多种选择。但中断之间发送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有所取舍。用ADC为示 ...

感谢大佬的回复!另外,我随后又做了一些ADC的测试,发现ADC不太稳定,感觉时好时坏。去掉其他中断之后,把上文的代码放到两个工程里,可能有一个正常,另一个失败。想问一下大佬,单片机内ADC受到其他因素这么大的影响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