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自动光控窗帘程序+Proteus仿真图 H桥L298驱动电机

楼主(2022-01-15):
基于STM32F103设计的智能光控窗帘,包含STM32芯片、光敏电阻、LCD1602显示屏、电机驱动控制模块等。
备注:通过ARM内部的ADC采集光敏电阻电压,判断电压值
光强检测模块:光敏电阻,对光照强度不同,阻值不同。并通过ARM内部的ADC采集光敏电阻电压,判断电压值。电压值低于设定的值,表示光强太弱,打开窗帘;电压大于设定的参考电压值,表示光强太强,关闭窗帘;光强合适,显示OK,电机不转,表示窗帘不动。

液晶显示模块:液晶显示High,表示光强太强;液晶显示OK,表示光强合适;液晶显示Low,表示光强太弱LCD1602显示光强度。
资料内部包含STM32程序和Proteus仿真。

液晶显示High,表示光强太强
液晶显示OK,表示光强合适
液晶显示Low,表示光强太弱

L298  H桥,电机驱动芯片
光强太弱,表示光线不好,应该开窗
光强太强,表示光线强,关窗
光敏电阻,对光照强度不同,阻值不同
电压是模拟量,所以使用AD采集,AD值模拟量转数字量,这样ARM就可以知道当前电压值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L298_GPIO(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PEN(void)        //left moto is runing, but righ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CLOSE(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STOP(void)        //right moto is runing, but left moto is brak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int main(void)
{
int a,b,c,d;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L298_GPIO();
    ADC_Config();
        LCD1602_ShowStr(0,0,"  Auto curtain ",15);
        LCD1602_ShowStr(0,1,"Light:",6);

        while(1)
        {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b*(3.4/4096)*10;
                //表示光线太弱
                if( temp < 8 )
                {
                        LCD1602_ShowStr(7,1,"open ",4);
                        OPEN();
                }
                else
                {
                        if( temp < 25)                                //光线合适
                        {
                                LCD1602_ShowStr(7,1,"OK  ",4);
                                STOP();
                        }
                        else                                                //光线太强
                        {
                                LCD1602_ShowStr(7,1,"close",4);
                                CLOSE();
                        }
                }
//                a=temp/1;
//                c=temp*10;
//                d=c%10;
//                LCD_ShowNum(11,0,a);
//                LCD_ShowNum(13,0,d);
        }
}

Keil5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注意不要使用其他版本):

网友A(2022-05-19):
你这个文件只能用Proteus8.8打开,其他版本运行就死机

网友B:
只能用Proteus8.8这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Proteus8.8这个版本

如果用proteus8.9画出来,然后用这个代码可以运行得出来吗

网友D:
写的不错 对自己横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Proteus8.8这个版本

用8.9的版本可以吗

网友E:
8.6版本可以用吗

网友F(2022-06-23):
运行后无反应。

网友G:
有反应,你看我运行的效果就知道了,你可能没有使用作者指定的Proteus8.8版本,或者你的安装有问题

网友H(2025-06-10):
有没有8.8的安装包,现在找不到8.8

网友I(2026-01-04):
引用 网友G:
有反应,你看我运行的效果就知道了,你可能没有使用作者指定的Proteus8.8版本,或者你的安装有问题

大佬,我用的8.17版本仿真出差,然后用8.8版本仿真,确实没有出错的信息提示,但是为啥没反应啊,是我8.8版本的安装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仿真还需要进行什么操作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