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所有数字信号都能转化为模拟信号吗?

楼主(2022-01-15):
请问是所有数字信号都能转化为模拟信号吗?好像有一些简陋的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也不能通过STM32的DAC转化为数字信号,为什么呢

网友A:
当然不是,没有模拟意义的数字信号,比如你内存条流动的数字信号你转成模拟信号有什么意思?

网友B:
1.简陋的传感器输出的应该是模拟信号
2.按照前提,是可以转化的

网友C:
数字信号是什么?模拟信号以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数字信号,就是模拟信号,只不过数字信号的波形变化明显比模拟信号更激烈:比如8位2进制(数字信号)能代表256个数值(模拟信号)。

大部分传感器输出的数字信号是有协议的,没有经过MCU的编程解码是获取不到的,比如3轴传感器。
小部分的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值,可以通过MCU的ADC来获取模拟值,实际上就是量化过程,比如PT100、光敏电阻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个人感觉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区别在于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