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毫秒级单片机延时程序有问题嘛?

楼主(2022-01-15):
这个毫秒级延时程序:
void ms(ut x){
ur i;
while(x--)
for(i=0;i<123;i++);
}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无单片机型号,无晶振频率,不置评否。

网友B:
while(x--)后面不是应该加上分号吗??
while(x--);

网友C:
从表面看这个延时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有3个问题。其中有1个花括号2个分号是汉字字符,编译器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单片机型号,无晶振频率,不置评否。

芯片是AT89C52,晶振频率12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x--)后面不是应该加上分号吗??
while(x--);

程序是我师兄教我的,我的理解是unsigned int 长度0~65535
while (x--)
的意思是执行最多65535遍for语句差不多延时1秒的
有分号就是停止了,所以我不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表面看这个延时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有3个问题。其中有1个花括号2个分号是汉字字符,编译器不认。

这个不好意思啊手机的发的帖子所以符号是汉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hile(x--)后面不是应该加上分号吗??
while(x--);

逻辑上没问题,while(x--)是个循环,当后面带上“;”后,循环体就是“X--”,当x=0时,这个循环线路束,不带“;”时,是下一行的代码做为循环体。
所以这是一个2级的嵌套循环,加了“;”就成了2个独立的一级循环,延时上就差多了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AT89C52,晶振频率12HZ

STC89C52   12M晶振, ms级的延时,一般差不多是:

void   delayms(u8 ms)
{
     u8   i,j;
     while(ms--)
     {
         j = 4;
         while(j--)
         {
              i=248;
              while(i--);
         }
     }
}

网友E:
普通的延时函数,不会很精准

网友F:
看汇编或者看示波器可能会准点,这个时间要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