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时有个错误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2-01-15):
1-1.c(69): error C267: 'LCD_Disp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用51单片机做温度监控时,LCD为啥会出现这个错误呀!!!!
大神们求教!!!

楼主: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LCD????? #include "temp.h"  //DS18B20????????,??????DS18B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 = P1^0; //??6?????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sbit k5 = P1^4; sbit k6 = P1^5; sbit led=P2^3; //led?  int f; //??????? unsigned int temp;//???????,???,???????2???,??????100???? char state = 0; //0???,1??? unsigned char lcd[11]; //??lcd????? unsigned char lcd_data[9][5]; //??10???????? char key_state=0; //???1, ?????????? char local = 1;// ????????,???local??  void delay(u16 i) //????,???????,led???? {         while(i--);         }  void Delay1s()                //????,???????,key3??????????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1;         j = 12;         k = 15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         :Keypros() * ????                 :?????? * ??           : ? * ??                  : ? *******************************************************************************/ void Keypros() {         int n=1;         if(k1==0)         {                 delay(1000);  //????                 if(k1==0) //??key1??,??????,?/?                 {                         TR0=0;                         if(state==0)                         {                                 key_state=0;                                  state = 1;                                 lcd[0] = '0';                                 lcd[1] = '0';                                 lcd[2] = '.';                                 lcd[3] = '0';                                 lcd[4] = '0';                                 lcd[5] = ' ';                                 LCD_Display(0,0,lcd); //???,??00.00                         }                         else                          {                                 key_state=0;                                 state = 0;                                 lcd[0] = ' ';                                 lcd[1] = ' ';                                 lcd[2] = ' ';                                 lcd[3] = ' ';                                 lcd[4] = ' ';                                 lcd[5] = ' ';                                 LCD_Display(0,0,lcd);//???,???                         }                 }                 while(!k1);         }                  if(k2==0) //??key2??,key_state????,?/?,key_state???(1),???????,?????????         {                 delay(1000);  //????                 if(k2==0)                 {                         if(state==1)                         {                                 if(key_state==0)                                 {                                         key_state=1; //key_state=1??????,????????                                 }                                 else                                 {                                         key_state=0;                                 }                         }                 }                 while(!k2);         }                  if(k3==0) //key3???,???????,??????????lcd_data?         {                 delay(1000);  //????                 if(k3==0)                 {                         TR0=0;                         key_state=0;                         if(state==1)                         {                                 for(n=1;n<=10;n++)                                 {                                         f=Ds18b20ReadTemp(); //??10?DS18B20???,???                                         temp=f*0.0625*100+0.5;                                                 lcd[0] = temp % 10000 / 1000+'0';                                         lcd[1] = temp % 1000 / 100+'0';                                         lcd[2] = '.';                                         lcd[3] = temp % 100 / 10+'0';                                         lcd[4] = temp % 10+'0';                                         LCD_Display(0,0,lcd);//???10??                                         if(temp>=3700)                                         {                                                 while(1)                                                 {                                                         delay(50000);                                                         led=~led;                                         }                                         }                                         lcd_data[n-1][0] = lcd[0];                                         lcd_data[n-1][1] = lcd[1];                                         lcd_data[n-1][2] = lcd[2];                                         lcd_data[n-1][3] = lcd[3];                                         lcd_data[n-1][4] = lcd[4];                                          Delay1s();                                 }                         }                                 }                 while(!k3);         }                  if(k4==0)//k4???,????????LCD1602??,????,local??1,???????????         {                 delay(1000);  //????                 if(k4==0)                 {                         TR0=0;                   key_state=0;                         if(state==1)                         {                                 if(local==10)                                 {                                         local=1;                                 }                                 else                                 {                                         local=local+1;                                 }                                 lcd[0] = lcd_data[local-1][0];                                 lcd[1] = lcd_data[local-1][1];                                 lcd[2] = lcd_data[local-1][2];                                 lcd[3] = lcd_data[local-1][3];                                 lcd[4] = lcd_data[local-1][4];                                 LCD_Display(0,0,lcd);//??                         }                 }                 while(!k4);         }         if(k5==0)//k5???,????????LCD1602??,????,local??1,???????????         {                 delay(1000);  //????                 if(k5==0)                 {                         TR0=0;                   key_state=0;                         if(state==1)                         {                                 if(local==1)                                 {                                         local=10;                                 }                                 else                                 {                                         local=local-1;                                 }                                                                  lcd[0] = lcd_data[local-1][0];                                 lcd[1] = lcd_data[local-1][1];                                 lcd[2] = lcd_data[local-1][2];                                 lcd[3] = lcd_data[local-1][3];                                 lcd[4] = lcd_data[local-1][4];                                 LCD_Display(0,0,lcd);//??                         }                 }                 while(!k5);         }                   if(k6==0)//k6???,???????0         {                 delay(1000);  //????                 if(k6==0)                 {                         TR0=0;                   key_state=0;                         for(n=1;n<=10;n++)                                 {                                                                                          lcd[0] = '0';                                         lcd[1] = '0';                                         lcd[2] = '.';                                         lcd[3] = '0';                                         lcd[4] = '0';                                         lcd_data[n-1][0] = lcd[0];                                         lcd_data[n-1][1] = lcd[1];                                         lcd_data[n-1][2] = lcd[2];                                         lcd_data[n-1][3] = lcd[3];                                         lcd_data[n-1][4] = lcd[4];                                 }                         LCD_Display(0,0,lcd); //??00.00                 }                 while(!k6);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0??,????1,??TR0?????          TH0=0XFC;        //???????,??1ms         TL0=0X18;                 ET0=1;//?????0????         EA=1;//?????         TR0=1;//?????                         }  void T0Function() interrupt 1 //?????,key2???,???????,?????????? { static int m=0;  if(m<500)         {                 m++;         }         else         {                 TR0=0;//????????DS18B20???,????????????                 f=Ds18b20ReadTemp(); //??10?DS18B20???,???                 temp=f*0.0625*100+0.5;                         lcd[0] = temp % 10000 / 1000+'0';                 lcd[1] = temp % 1000 / 100+'0';                 lcd[2] = '.';                 lcd[3] = temp % 100 / 10+'0';                 lcd[4] = temp % 10+'0';                 LCD_Display(0,0,lcd);//???10??                 if(temp>=3700)//????37?,led????                 {                         while(1)                         {                                 delay(50000);                                 led=~led;                         }                 }                 m=0;                 TR0=1;         }         TH0=0XFC;        //???????,??1ms   TL0=0X18; }   void main()//??? {                 LCD_Init();//LCD1602???         led = 0;         Timer0Init();//T0?????         EA=1;                 TR0=0;         f==Ds18b20ReadTemp();         while(1)         {                 if(key_state==1)//???????                 {                         TR0=1;                         }                 else                 {                         TR0=0;                         }                 Keypros();//????         }                 }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什么编译器啊,没设置好吧,注译乱码,粘贴出来格式全都乱了,根本看不了

网友B:
这发的什么啊,你搞这一堆乱糟遭的,咋给你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