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下stc89c51单片机定时器PWM占空比程序

楼主(2022-01-15):
这个PWM程序是我从网上找的,备注多数是我自己备注的,请师傅们帮忙看看我备注加??问号的地方的程序是怎么意思呢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down = P3^3;                 //定义PWM增加按键
sbit  up  = P3^0;                //定义PWM减少按键
sbit  led = P2^0;                //定义PWM输出控制端口
uint8 t = 0;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变量,累计定时器溢出次数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
/***************************************************
                                                        延时1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初值计算公式TH0=255-t*f/12;定时器计数50次溢出,每次定时计数1us;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计数次数;f:晶振频率:11.0592M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30;                        //默认上电PWM=30%
         while(1)

         {
                   if(!up)                //检测PWM增加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执行里面的判断程序
                         {
                                if(PWM_T<250)                //判断PWM控制变量是否小于250,如果小于250,则加加,如果不小于250,则无操作
                                        {
                                          PWM_T++;
                                        }

                                delay_1ms(10);//延时10毫秒                ?????此处延时有什么作用?是按键消抖吗?
                        }
                 if(!down)                //检测PWM减少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则执行里面的判断程序
                         {
                                if(PWM_T>0)                        //判断PWM控制变量是否大于0,  如果大于0,则减减,如果不大于0,则无操作
                                        {
                                          PWM_T--;
                                        }

                                delay_1ms(10);//延时10毫秒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计数变量加1,每次计数50us,累计溢出250次,累计计时12.5ms

        if(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此处如何确定PWM周期就是100个单位
         {                                                        //当定时器累计溢出250次时,清空计数变量,重新开始累计溢出次数,P1端口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led=0;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这儿的PWM_T<=t和PWM_T==t有区别吗??应该怎么样才正确,仿真两个写法都能调节占空比
         {                                            //当PWM_T检测等于定时器溢出次数时,P1端口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led=1;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down = P3^3;  //定义PWM增加按键
sbit  up  = P3^0;  //定义PWM减少按键
sbit  led = P2^0;  //定义PWM输出控制端口
uint8 t = 0;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变量,累计定时器溢出次数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量
/***************************************************
  延时1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载定时模式
        TH0=156;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156;      //定时周期100us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30;     //默认上电PWM=30%
        while(1)
        {
                if(!up)                //检测PWM增加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执行里面的判断程序
                {
                        delay_1ms(10);    //延时10毫秒消抖
                        if(!up)                                //再次确认按下
                        {
                                if(PWM_T<100)      //判断PWM控制变量是否小于100,如果小于100,则加加,如果不小于100,则无操作
                                {
                                        PWM_T++;
                                        while(!up);//等待松手,否则会连续++
                                }
                        }
                }
                if(!down)             //检测PWM减少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则执行里面的判断程序
                {
                        delay_1ms(10);                //延时10毫秒消抖
                        if(!down)                        //再次确认按下
                        {
                                if(PWM_T>0)    //判断PWM控制变量是否大于0,  如果大于0,则减减,如果不大于0,则无操作
                                {
                                        PWM_T--;
                                        while(!down);//等待松手,否则会连续--
                                }
                        }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
        if(t>=100)//原来代码不能在0~100范围可调
        {
                t=0;
        }
        if(PWM_T>t)
        {
                led=0;
        }
        else led=1;
}

网友B:
  if(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此处如何确定PWM周期就是100个单位
这个感觉不对吧,如果要看作一百个单位的话,前面那个  PWM_T=30;                        //默认上电PWM=30%
这个的值就改了啊。如果不改的话这250就应该改啊。不然感觉你这个输出的占空比不会是百分之30啊

网友C:
1. delay_1ms(10);//延时10毫秒                ????作用是按照给定时间间隔递增
2.  if(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前一句自加后必然结果

楼主:
谢谢老师,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