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Verilog HDL/FPGA 驱动4位动态数码管演示4位16进制累加 (每隔1秒加1)

楼主:
module main(
        input clk,                                                        //50Mhz 时钟输入
        output reg [7:0] seg_code,                //数码管段码 8位        A~DP
        output reg [3:0] bit_code                //数码管位码 4位 ~1:千位 ~2:百位        ~4:十位 ~8:个位
);

function [7:0] display;                        //16进制数码管段码查询
        input [3:0] hex;
        begin
        case(hex)
                4'h0:display = 8'h3F;
                4'h1:display = 8'h06;
                4'h2:display = 8'h5B;
                4'h3:display = 8'h4F;
                4'h4:display = 8'h66;
                4'h5:display = 8'h6D;
                4'h6:display = 8'h7D;
                4'h7:display = 8'h07;
                4'h8:display = 8'h7F;
                4'h9:display = 8'h6F;
                4'hA:display = 8'h77;
                4'hB:display = 8'h7C;
                4'hC:display = 8'h39;
                4'hD:display = 8'h5E;
                4'hE:display = 8'h79;
                4'hF:display = 8'h71;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reg [15:0] hex = 0;                //数码管通过16进制显示出此寄存器的值
reg [15:0] i = 0;
reg [1:0] j = 0;
reg [31:0] k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LK上升沿触发
        //数码管动态扫描 (FPGA的段码和位码可以并行发送 所以不需要消影)
        i = i + 1'd1;
        if(i == 16'd50000) begin                //50000个时钟即为1ms
                i = 0;
                        j <= j + 1'd1;
                        //共阴或共阳 如果显示不正确 可将 seg_code 或 bit_code 前的 ~号去除 并检查A~DP的Pin是否设置颠倒
                        case(j)
                                2'd0:seg_code <= ~display(hex[15:12]);
                                2'd1:seg_code <= ~display(hex[11:8]);
                                2'd2:seg_code <= ~display(hex[7:4]);
                                2'd3:seg_code <= ~display(hex[3:0]);
                        endcase
                        bit_code <= ~(1'd1 << j);
        end
        //16进制累加 1秒+1
        k = k + 1'd1;
        if(k == 50000000) begin
                k = 1'd0;
                hex <= hex + 1'd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2022-02-16):
学习楼主的实例,请教一下楼主,Verilog HDL该如何系统的学习呢?总是学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楼主的实例,请教一下楼主,Verilog HDL该如何系统的学习呢?总是学不会

没学过单片机、数电的先学这些。
想实现什么功能,按照程序逻辑进行移植。
网上买几本书,里面有语法和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