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怎们解决main.c(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2022-01-16):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82,0xF8,0x80,0xFC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120;t>0;t--);
}

void main()
{
        uchar i=0;
        P0=0x00;
        while(1)
        {
                P0=~DSY_CODE[i];
                i=(i+1)%10;
                DelayMS(200);

        }
}

网友A:
uchar code DSY_CODE[]

网友B:
"-"是减号,请用"_"代替

网友C:
DSY-CODE ==》DSY_CODE

就可以了,在这边不要用“-”,被误读成“减”了

网友D: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82,0xF8,0x80,0xFC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120;t>0;t--);    // t--
}

void main()
{
        uchar i=0;
        P0=0x00;
        while(1)
        {
                P0=~DSY_CODE[i];
                i=(i+1)%10;
                DelayMS(200);

        }
}

楼主:
谢谢各位,我傻了

网友E:
自己抄错程序了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82,0xF8,0x80,0xFC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120;t>0;t--);
}

void main()
{
        uchar i=0;
        P0=0x00;
        while(1)
        {
                P0=~DSY_CODE[i];
                i=(i+1)%10;
                DelayMS(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