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小功率稳压二极管电路仿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26):
稳压管有很多规格,而且很多规格的齐纳电压都是很接近的,楼主的仿真电路是建立在已知型号或者规格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否则直接看器件表面的丝印不是更快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有很多规格,而且很多规格的齐纳电压都是很接近的,楼主的仿真电路是建立在已知型号或者规格的前提下 ...

当然,能看清器件表面的丝印谁还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