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IC a3906使用 输入信号都正常,但是1A,1B,2A,2B无输出

楼主(2022-01-16):
请教各位,在应用A3906芯片的时候:  输入信号都正常,但是1A,1B,2A,2B无输出。焊了几块板都是这样,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sleep 脚要置高

楼主:
SLEEP已经置高,IN1,2,3,4信号也有,并且程序已经在买来的样板上验证可以。

但是自己的板怎么都不行,电路图也一样,奇怪。

网友A:
外围没有错件?供电正常不?要不就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没有错件?供电正常不?要不就芯片挂了。

可能IC挂了吧,可是也很奇怪,那么容易坏吗,外围很简单,没有什么,就是电容电阻,供电我都用示波器看了。所以才奇怪。可是好几个板子都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以想问问大家还有哪里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