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使用15位增强型PWM模式呼吸灯库函数程序

楼主(2022-01-16):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使用库函数做的PWM呼吸灯程序,使用很方便,不需要了解太多繁琐的底层寄存器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C8A_GPIO.h"
#include        "STC8A_Delay.h"
#include        "STC8A_PWM15bit.h"

/*************   功能说明   ***************

输出4路PWM信号:
PWM0  输出"呼吸灯"效果PWM.
PWM1  循环输出1秒钟PWM,1秒钟高电平,1秒钟低电平.
PWM2,PWM3  固定PWM.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在"config.h"修改频率).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u16        pwm0,pwm1;
bit        B_PWM0_Dir;        //方向, 0为+, 1为-.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口配置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2,&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PWM15配置 ********************/
void        PWM15_config(void)
{
        PWM15_InitTypeDef                PWM15_InitStructure;

        PWM15_InitStructure.PWM_Enable    = ENABLE;                //PWM使能,  ENABLE, DISABLE
        PWM15_InitStructure.PWM_Period    = 0x1000;                //PWM周期,  0~0x7fff
        PWM15_InitStructure.PWM_Clock_Sel = PWM_CLK_SYS;                //时钟源选择,  PWM_CLK_SYS, PWM_CLK_TM2
        PWM15_InitStructure.PWM_Clock_PS  = 0;                                //系统时钟分频参数(PS+1分频),  0~15
        PWM15_InitStructure.PWM_CInt      = DISABLE;        //计数器归零中断使能,  ENABLE, DISABLE
        PWM15_InitStructure.PWM_Counter   = ENABLE;                //计数器使能,  ENABLE, DISABLE
        PWM15_Init(&PWM15_InitStructure);

        PWM15Duty(PWM15_0,0x000,0x200);                //PWM_ID, 输出低电平位置, 输出高电平位置
        PWM15Duty(PWM15_1,0x200,0xc00);                //PWM_ID, 输出低电平位置, 输出高电平位置
        PWM15Duty(PWM15_2,0x400,0x800);                //PWM_ID, 输出低电平位置, 输出高电平位置
        PWM15Duty(PWM15_3,0x800,0xe00);                //PWM_ID, 输出低电平位置, 输出高电平位置
        PWMChannelCtrl(PWM15_0,ENABLE,0,DISABLE,DISABLE,DISABLE);        //PWM_ID, 输出使能, 初始电平, PWM中断, 第二个触发点中断, 第一触发点中断
        PWMChannelCtrl(PWM15_1,ENABLE,0,DISABLE,DISABLE,DISABLE);        //PWM_ID, 输出使能, 初始电平, PWM中断, 第二个触发点中断, 第一触发点中断
        PWMChannelCtrl(PWM15_2,ENABLE,0,DISABLE,DISABLE,DISABLE);        //PWM_ID, 输出使能, 初始电平, PWM中断, 第二个触发点中断, 第一触发点中断
        PWMChannelCtrl(PWM15_3,ENABLE,0,DISABLE,DISABLE,DISABLE);        //PWM_ID, 输出使能, 初始电平, PWM中断, 第二个触发点中断, 第一触发点中断
}

/******************** task A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PWM15_config();
        pwm0 = 0;
        pwm1 = 0;
        B_PWM0_Dir = 0;

//        EA = 1;

        while (1)
        {
                delay_ms(1);

                if(B_PWM0_Dir)
                {
                        if(--pwm0 <= 0x100)        B_PWM0_Dir = 0;        //PWM0
                }
                else        if(++pwm0 >= 0xf00)        B_PWM0_Dir = 1;        //PWM0
                PWM15Duty(PWM15_0,0,pwm0);

                if(pwm1 >= 3000)
                {
                        pwm1 = 0;
                }
                else        if(pwm1 >= 2000)
                {
                        PWMLevelSet(PWM15_1,ENABLE,DISABLE);        //PWM_ID, 强制输出低电平, 强制输出高电平
                }
                else        if(pwm1 >= 1000)
                {
                        PWMLevelSet(PWM15_1,DISABLE,ENABLE);        //PWM_ID, 强制输出低电平, 强制输出高电平
                }
                else
                {
                        PWMLevelSet(PWM15_1,DISABLE,DISABLE);        //PWM_ID, 强制输出低电平, 强制输出高电平
                }
                pwm1++;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不错,已经弄成模块化编程了,有助于方便移植,很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