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特性 一个IO口驱动LED并扫描按键

楼主(2022-01-16):
想做个小电路,按STC官方文档的电路图介绍,实际焊接出来的效果。
上电,LED灯亮,相应的按键按下,灯灭,可以和小朋友做个小游戏,就是把灯按灭的游戏,不用代码,按这个接线就可以。

网友A:
正在使用STC的芯片,谢谢分享。。。。

网友B:
不用代码的话就可以不用单片机,而且电路还可以简化,无非是LED等效短接而已。

网友C:
之前还真没想过i/o口复用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D:
哈哈,何必写代码,将下方电阻换成100欧姆的,就实现要求

网友E(2022-03-02):
是不是可以一边让LED亮着,一边检测按钮是否按下?

网友F(2023-06-28):
把灯按灭,可不是一个IO口驱动LED并扫描按键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