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自学单片机电路做了个给家里老人用的练手项目

楼主(2022-01-16):
偏离了一开始的设想,直接做成了个网络时钟。不过没也多大事,原本电话通知功能可以改成无线信息通知
有了想法就开始找外壳,先画板再配壳得话很不好配。外壳直接找塑料壳得外很难看。画图拿去3D打印得话又太贵。搜了平台,看中这款时钟刚好符合我所有的要求,就买了个成品闹钟  直接把它给掏空,用上红包花了5块多点。这闹钟得牛屎芯好强大,还很准时

搞定了外壳,就按外壳得尺寸画板,闹钟原来连屏幕是三块组成得,所以画板也分成了3部分。通孔太多被判为拼版文件,所以只好自己手工分板。

主控用得是STC8G2K32S4得芯片。时钟芯片原本要用DS1302得,都说1302不准,另一款好像DS3201又太贵。所以选用了8025T,不到1块一个,应该是拆机得,带温补,看了别人得评测,感觉挺准得。即便没有网络校时一年也不会差太多。何况再加上8266得加持,不用担心时钟不准的问题。
屏幕用 了0.8的数码管显示时间+0.96OLED显示交互功能。设定了光控感应和环境声音检测减少功耗。
数码管时钟供电单用电池的话用不久,太耗电了。4位最亮近百毫安的电流。所以采用的适配器供电,磷酸铁锂电池辅助供电(下步打算用无线充电给电池供电。这样时钟就不受电线约束了),电池和适配器电源在线切换不会关机。电池充电拆的推剪的充电电路板。3.8V自动截止充电。
顶部按键两边增加了触摸按键,这样就不用给外壳打孔破坏颜值了。忘画了个电容,导致无法调触摸按键灵敏度。只能用软件来适当调整

原先计划用SIM卡通信的,看来模块有点贵哦。就改成了ESP8266了,8266还不会编程,只能用AT指令来操作。8266主要是用来校时,获取天气和信息通知。

原计划用ISD1820录音播放的,虽然电路板也画上去了,但录音播放音质太模糊,也就放弃。目前只有蜂鸣器做提示音

无线遥控接收解码模块,加上电动车遥控钥匙,用来远程触发计时器计时的。

简单做了个开机动画,屏幕用的亚克力黑色的。白加黑,颜值比买成品的好看
外壳是无损安装,内部固定壳自己改了下。

ESP8266上电自动更新时间, 之后设定是每天凌晨更新一次

OLED顶部类似手机显示状态栏,以及电池电量。下面到时候要换成显示天气

菜单页

设置页面

没有加硬件开关,所以加了个软件关机及重启

对这次练手项目的总结:
想了好久,做了好久,写了好久,回头看看,实现的还就那么简单的几个功能。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能带给自己成就感。就是太费精力了。

网友A:
很棒,有想法再到实现它,有心人。

网友B:
赞一个,有想法然后动手做就比很多人强了,还做出来了就很nice

网友C:
很好很强大,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D:
不错,相当于自己做了一个项目,要是资料能开源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E:
真棒 佩服

网友F:
先赞一个!立创的图纸是可以随意调整大小的,感觉装不下了就调大一些。密封线外不允许答题~

网友G:
数码管的功耗做时钟就别用电池作主力了,N个LED相当于N个灯再省电也不省电。
用电池的多用液晶,或其他可以智能关闭背光的显示(数码管大约相当于几个背光同时常开)。
看电路中时钟没有备用电池,看来内设的锂啥的就是备用电池罢
最后点个赞

网友H:
曾经想做个JJY60或BPC68.5自动授时时钟,结果还没动手就发现NTP对时已经这么普及了。

网友I:
比较关心,
1) 自己分板是怎么分的?
2) 你这样做块板子什么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关心,
1) 自己分板是怎么分的?
2) 你这样做块板子什么价钱?

手电钻打邮票孔……板子免费次数完了,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码管的功耗做时钟就别用电池作主力了,N个LED相当于N个灯再省电也不省电。
用电池的多用液晶,或其他可 ...

数码管耗电,电池供电不现实。只是停电的时候应急用下。因为老人吃药每天要吃,所以每天都要提醒。为了节能,根据老人日常作息,设计了人不在卧室的时候关闭显示,用声音传感器监测有人再自动打开显示。

网友J(2022-05-05):
楼主的oled不错,我就是用不好。没时间去研究。羡慕

网友K(2022-07-15):
有代码吗?

网友L:
真棒,外壳是哪里做的

网友M:
欣赏一下焊工,让我膜拜

网友N(2022-09-28):
已经有无数人躺坑,oled如果一使用 寿命1个月 最多不会超过1年
液晶屏缺失要比数码管的好,毕竟晚上的时候一点点亮光都会影响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