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推挽模式使用

楼主:
之前用STC12,用推挽模式,今天用STC15,照猫画虎,完了推挽模式不工作了,仔细看发现一个细节,调反了。

网友A(2022-01-17):
他们的手册中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你可以直接上最新最好的芯片STC8H的    不要每次变来变去还要排除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手册中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你可以直接上最新最好的芯片STC8H的    不要每次变来变去还要排除故障

嗯,用一个系列的 ,方便。尽量用新型号

网友C:
一个是P3口一个是P0口还有头文件不一定通用,要配相同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