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PCB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01-16):
本人大二刚接触dxp,自己摸索阶段。不知道画板子需要注意什么,麻烦大佬给给指点。

网友A:
我倒是觉得第一次画不需要注意什么,随便画,能把线全部连起来, 然后发给PCB厂制作出来就行了。先了解整个原理图和封装、PCB绘制,制板,焊接过程。  后面可以再了解一下其他的。

网友B:
布局与走线,关键在此!

网友C:
注意板厂制程能力的一些参数,否则无法生产。

网友D:
布局最关键,其次是走线...

网友E:
PCB设计工艺规范要求 以下内容均基于AD(Protel)系列的软件来说明所有定义均为常规操作,特例情况,另做定义一、各板层功能定义
1、PCB的外框定义在“Mechanical 1”层上,而不是“Keep-Out Layer”,元件的机械定位孔(非孔化孔)、装配件的槽孔,也要定义在“Mechanical 1”层上,并形层封闭的图形中不能有任何信号层与内层的电气元素,如走线、焊盘、过孔等;
2、“Mechanical2”层将做为“Top Overlayer”(顶层丝印层)的映射层,所以该层也不能做为其它的定义来使用;
3、“Mechanical3”层将做为“Bottom Overlayer”(底层丝印层)的映射层,所以该层也不能做为其它的定义来使用;
4、“Keep-OutLayer”做为各层在走线、铺铜时的限制层,不可做为其它的定义来使用;
5、两层板定义为“Top Layer”与“Bottom Layer”为放置元件和走线,四层板按层叠线路构定义为“Top Layer”、“Mid Layer1”、“ Mid Layer2”、“Bottom Layer”,原则上4层板中必需、至少要有一层完整的地层,并与主要的射频电路所在的层相邻,如果射频电路在“Top Layer”层,则“Mid Layer1”层需为完整地层,如果射频电路在“Bottom Layer”层,则“Mid Layer2”层需为完整地层,六层板或六层以上的板,则要考虑使用内电层。
6、铝框接地,即“筋条”或“阻焊开窗”,对应的层为“Top Solder” 层和“Bottom Solder”层;
7、钢网开窗,对应的是“Top Paste”和“Bottom Paste”
8、从CAD等其它软件导入图形时,需将与上述定义冲突的层转到不冲突的其它机械层,做为定位或参考,并且不参与PCB完成后的拼板过程。
二、板上元素的基本定义
通常情况下,元件/封装(FootPrinter)、过孔(Via)、焊盘(Pad)、走线(Track)、方块(Fill)、字符串(String)做为PCB 板上的主要元素。
元件要依据相应的手册上的数据,结合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成封装(Foot Print),以方便后续的调用;
非特殊过孔以0.6mm+0.3mm(即0.6的圆盘中心0.3的孔径)的规格来调用或放置,在电流主干线上可适当增加并排的过孔来增加载流量,以一个孔约400mA的载流量计算。比如,最大电流为1.5A走线,其换层时并排过孔的数量最不少于4个 。
铜箔的走线宽度则以1mm=1A的载流来参考,如:最大电流为2A的走线,一般情况下,其宽度不应小于2mm,如有特殊要求可在“Top Solder” 层和“Bottom Solder”层走线开窗,在生产时加锡,以增加载流量。
丝印层:阻容以及无极性元件的丝印要映射到相应机械层,参数、位号不显示;
板上的板号、版本、日期标识清晰可见。必要时,需在板外用“Keep-Out Layer”加入备注和版本修改记录。
三、基本走线规则
1、基本走线宽度为0.2+0.2,即线宽0.2mm(8mil),线间距0.2mm(8mil),并视实际情况做调整,最小线宽不小于0.15(6mil),最小线间距不小于0.127(5mil);最大则不限制,以不影响主体电路的功能和性能、整体板面美观为准。
2、两层板时射频区需保证本层内接地良好,且其背面要完整铺地,不要有其它非网络地的元素(元件、走线、铜)的存在;
3、四层板时,射频区需保证本层内接地良好,且相邻内层要完整铺“地”,不要有其它非网络“地”的元素(走线、铜)的存在;最好是能整层均为网络“地”。
4、所有走线、过孔、焊盘,除网络“地”外,均需加“泪滴”以加固走线,“泪滴”样式尽量选用“Arc”;
5、所有过孔、焊盘,其扇出线必需是正中扇出,不偏、不断、不短;
6、射频信号走线,不打过孔、尽量不换层。不可与脉冲线交叉、重叠;
7、音频线需远离射频、控制、强脉冲走线,能三维包地最好。
8、功率管、大电流器件周边需净空布局。功率管周边应多打过孔、背面要有阻焊开窗,以供散热;
9、晶振需靠近IC的振荡脚,谐振电容需就近放置。
10、每个IC的电源脚,都要有一个滤波电容,并就近接地。
11、当内层走线需连接到大元件(变压器、接插件等能产生应力的器件)的插件引脚时,需用过孔换到表层再连接,不可直接通过内层走线连接。
12、铺“地”要尽量选用“网格”样式,必要时选用“90度交叉”,网格线宽0.254mm,距离0.2mm,即可形成实铜。除非特别需求,所有网络“地”的焊盘,均需热连接(十字连接);
13、铺“地”时,螺丝孔、固定孔之类的非焊接孔,需完整接地,即冷连接方式。
14、上下相邻层的走线不可重叠、平行。但可交叉或做交错接地。
四、PCB的布局
1、PCB的元件布局很关键,各模块电路需依结构分配空间,
2、优先考虑RF电路的通畅,RF信号走向不要有迂回布局的出现,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允许有相同工作时序的信号源出现,如非本模块的晶振、DCDC电源、其它脉冲源及走线。
3、功率管的周边要有一定范围的净空,且做好辅助散热措施,比如多打过孔、绿油开窗、后加散热片等。4、振荡电路、晶体、滤波器、混频、中频、调制、解调电路需远离热源器件。
5、射频电路中的线圈,前后需做交叉放置(相位差90),不可同向,不可太靠近(至少一个同款线圈的距离)。
6、同级地线尽量在同层内集中接地。
五、PCB的拼板
1、拼板所需的工艺边定为4mm,默认要加在整个拼板的长边,以方便后期生产。
2、90度的直线板边可直接相切,并做好V-Cut标识
3、不规则板边,则靠虑做邮票孔和铣刀刀路
4、如需铣边,板与板之间的最小距离为1.2mm(或铣刀直径)
5、两层板依情况可做顺拼或正反拼,而4层板不建议做正反拼,最好是只做顺拼。
六、PCB文件完成后,需交付文件:
①:贴板图,文件中除了元件与PCB外框,无其它多余元素。且元件的网络需清除;贴板图要两份,一为PDF、一为PCB(99SE)
②:源文件,即PCB的设计文件,包含所有的内容,参考定位、网络、参数、备注。
③:拼板文件,用于生成制板文件的PCB格式文件。
④:制板文件,即交付制板厂的文件,通常情况下,不能直接发PCB格式,只能是GERBER格式;如需PCB格式,需申请权限。
⑤:对应的钢网文件
⑥:BOM清单
⑦:制板工艺要求

网友F:
可以手动布线和自动布线相结和
先排大件,再放小件,坚持画几块板,就不会感觉难了
前期布局最重要,刚学没必要纠结怎么走线
多画一些板子,自然就找到感觉了
最好是买本书来看,结合书本理论实际动手,多画几块板子
多看看高手的排线,自己多练练就有自己的思路了
好像有一些布线规则,找找看

网友G:
尽量少绕线

网友H:
多教学费就学会了。

网友I:
刚起步做PCB板注意:先要保证原理图正确;电流大的线路部分做宽走线;元件间距合理,不要有结构干涉;走线完工后,除了自查,还要用软件自动检验功能,可以查到自己意想不到的错误。

网友J:
注意布线,选择封装的尺寸,镜像,其他的问题不大

网友J:
注意布局和布线,观察自己需要单层布线还是双层布线,还要注意封装尺寸大小跟自己所买的元件的尺寸大小,镜像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布局最关键,其次是走线...

确实,越是复杂,尺寸越小的板子,布局越是关键

网友L:
我都是用自动布线功能来确定布局的,真的到了布线阶段都是手动布线的。

网友M:
不需要注意什么   就是多练习   练习布局   千万不要用 自动布线

网友N:
注意布线,选择封装的尺寸,和实际相结合。

网友O:
按照电路图自己画,注意别用错元件

网友O:
布局和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