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控制四线步进电机仿真设计

楼主(2022-01-16):
一、硬件设计
硬件使用了51单片机,L297和L298。

CW/CWW是控制电机方向,高电平正转,低电平反转。

CLOCK是时钟信号,给一个脉冲,便会有一个步进。

HALF/FULL是选择一次半步进还是全步进。假如电机步进一次90°,那么半步进就是45°。

仿真图

仿真图

二、软件设计
使用定时器来进行精确的定时,然后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步进电机状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sbit DIR1 = P1^0;
sbit CLK1 = P1^1;

#define CW   0
#define CCW  1
#define STOP 2

u8 motorState = 0;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motorState = CCW;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ounts = 0;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始值
        counts++;
        if(counts>10)//每隔10*5*2ms电机转动一个步距
        {
                if(motorState == CW)
                {
                        DIR1 = 1;
                        CLK1 = !CLK1;
                }else if(motorState == CCW)
                {
                        DIR1 = 0;
                        CLK1 = !CLK1;
                }else
                {
                        CLK1=0;
                }
                counts=0;
        }
}

若有收获,就点个赞吧

网友A:
有创意,我就要这种资料

网友B(2022-02-26):
你好,我的步进电机也是4线,不知道能不能也按你的方案

网友C:
怎么研究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