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板点阵动画用定时器显示有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2-01-16):
我抄了uid:164602大侠的一个ES2.0开发板点阵动画,我将他改成用定时器显示后,画面有严重的闪烁及重影,请高手帮我看看,我的代码哪里有问题?

普中科技ES2.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P10=P1^0;

#define LKZ P0

unsigned char code TAB[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code XS[17][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以下是箭头向左移动*/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38},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38,0x38},
{0x00,0x00,0x00,0x00,0x10,0x38,0x38,0x54},
{0x00,0x00,0x00,0x10,0x38,0x38,0x54,0x10},
{0x00,0x00,0x10,0x38,0x38,0x54,0x10,0x10},
{0x00,0x10,0x38,0x38,0x54,0x10,0x10,0x10},
{0x10,0x38,0x38,0x54,0x10,0x10,0x10,0x10},
{0x38,0x38,0x54,0x10,0x10,0x10,0x10,0x00},
{0x38,0x54,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54,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int Times;        //为定时器计数,初值为100,产生一个1s的定时
unsigned char i,j,k;

void XP74HC595(unsigned char dat)//向74H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函数名必须由字母开始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if ((dat<<a)&0x80)//从高位开始发送数据
                {
                        SER=1;
                }
                else
                {
                        SER=0;
                }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DispConfig() {
        i=0;j=0;k=0;

}
void TimerConfig()
{
    Times = 1000;
        TMOD = 0x00; //选择工作方式0
    TH0 = 0x18;         //设置初始值
    TL0 = 0x0fc;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Proc_1S(){
//        P10=!P10;
}

void Proc_Disp_1ms(){
        LKZ=0xff;
        XP74HC595(0x00);
        XP74HC595(XS[ i][j]);[ i]
        LKZ=TAB[j];
        if (j<8) {
                j++;
        } else {
                j=0;
                if (k<50) {
                        k++;
                } else {
                        k=0;
                        if (i<17) {
                                i++;
                        } else {
                                i=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s--;
                if (Times==0){
                        Times=1000;
                        Proc_1S();
                } else {
                        Proc_Disp_1ms();
           }
}

void main ()
{
        TimerConfig();
                DispConfig();

        while (1)
        {
        }
}

网友A:
void TimerConfig()
{
    Times = 1000;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TH, TL 的值是16位定时器用的
    TL0 = 0x18;         //设置初始值//<<<<<<<<<<<<<<<<<<<<TH, TL 的值掉转了
    TH0 = 0xfc;//<<<<<<<<<<<<<<<<<<<<TH, TL 的值掉转了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Proc_1S() {
//        P10=!P10;
}

void Proc_Disp_1ms() {
    LKZ = 0xff;
//        XP74HC595(0x00);//<<<<<<<<<<<<<<<<<<<<595无需清零
    XP74HC595(XS[ i][j]);//[ i]
    LKZ = TAB[j];
    if (j < 7) { //<<<<<<<<<<<<<<<<<<<<小于8,下个循环就会出现XS[ i][8]和TAB[8]
        j++;
    } else {
        j = 0;
        if (k < 50) {
            k++;
        } else {
            k = 0;
            if (i < 16) { //<<<<<<<<<<<<<<<<<<<<小于17,下个循环就会出现XS[17][8]
                i++;
            } else {
                i = 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初始值//<<<<<<<<<<<<<<<<<<<<工作方式1要手动重装
    TH0 = 0xfc;//<<<<<<<<<<<<<<<<<<<<
    Times--;
    if (Times == 0) {
        Times = 1000;
        Proc_1S();
    } else {
        Proc_Disp_1ms();
    }
}

网友B:
显示屏刷新速度慢就有闪烁。